[其他] 拆一个infineon FP40R12KT3Z烧了的IGBT

楼主(2025-02-16):
拆一个FP40R12KT3Z烧了的IGBT,里面的丝不知是不是银丝,金黄的是黄金吗?

网友:
是金的。银的

网友:
这布局完全是艺术品

网友:
这个不便宜

网友:
我只用bing搜索关键词“功率芯片,纯度很高的铝丝”
得到以下答案

**电子工业提供汽车用级别的较高纯度且表面性较优良的铝(Al)和铜(Cu)的键合丝及带材。

网友:
应该是工业变频器里面使用的!

网友:
的确很不错啊

网友:
这货不错,养眼

网友:
基板是 电镀厚金, 线是铝线(冷超声焊接)

网友A:
我也想知道那玩意是什么?这么细是怎么耐100A电流的?特殊金属吗?

网友:
这里面的透明胶有什么办法祛除,太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那玩意是什么?这么细是怎么耐100A电流的?特殊金属吗?

多根并联散热好,线长度也短电阻小 举个例子连接线电阻0.0001欧的话100A 压降0.01V。

网友:
赶紧溶金子,估计有个0.2g

网友:
看起来也是用在比较重要的场合的   银色的应该是银子呢    拆了换糖吃

楼主:
里面的那个丝很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