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雷登SAR-338单放机磁带仓门断轴修复

楼主(2025-02-16):
这是大学时代用过的,之前修喇叭拆磁带仓门导致卡扣断裂,后面用胶带贴上凑合在用,春节回家翻出来了,里面夹了一盘磁带居然没有消磁,效果还凑合。

最近一直想着把仓门修复下,结果越修越坏,把轴和弹簧都弄坏了,最后想了个办法用磁吸,于是电磨在壳子上开了个槽,装上磁铁,盖子贴上铁片,配合热融胶调整下间距:

另外把主板也清理了一下,之前电池仓腐蚀坏的负极弹簧再补焊加固一下

重新装好后,仓门一靠近就会自动吸上,基本上看不出间隙,顺便PDD下单了几盘磁带,权当怀旧一下吧。

网友:
用这个东西的都是情怀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怀旧心结!

网友A:
不会把磁带磁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把磁带磁化了吧。

没问题,我这个机器带外放的,第四个图喇叭磁钢快贴着磁带,距离更近,如果有影响这么多年磁带放里面早就挂了。

网友:
挺怀旧的,我还有几个单放机,十几盘磁带,当年录音,记录了美好的恋爱时期

网友:
嘿嘿情怀无价

网友B:
不是应该把电容换一遍么?我鱼上收了个爱华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把电容换一遍么?我鱼上收了个爱华还可以…

机器目前工作正常,听歌音质还行,听说爱华爱漏液,不过这个机器我拆开看了没发现有明显漏液的电容,就不折腾了。

网友:
正常的机器,磁带放里面,又没有通电,当然不会磁化

网友:
这是个糟糕的修复方法,时间长了磁头就会被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