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有的优盘在车机上不能识别

楼主(2025-02-16):
903一类自己DIY的优盘,在电脑上都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插在车机上,就识别不到优盘插入,
但只要插入购买的商品优盘,就可以识别,
这是什么原因呀?
商品优盘没问题,自己DIY的确不行,是不是和量产设置有关系呀。

网友:
功率太大,一般车载USB接口带不动,所有USB 2.0的都没这个问题,当然除了SLC老制程颗粒

网友:
对比一下这些U盘的区别就知道了...

二○二五年二月十六日

网友:
u盘要FAT或FAT32格式才会识别

网友:
车机上很多是通过延长线接U盘的,3.0的对供电稳定性要求高,因此识别不到确实有可能。在量产时,确认一下端口是否设置500ma。

网友A:
比较老的车机兼容性差,只能读取自己格式化后的U盘,还有的只能读取FAT32 ,NTFS EXFAT这些格式读不出来,需要重新把优盘格式化成FAT32

网友:
车机上,基本上都用usb2.0的盘,发热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老的车机兼容性差,只能读取自己格式化后的U盘,还有的只能读取FAT32 ,NTFS EXFAT这些格式读不出来, ...

格成fat32也不行,
车都是现在的新车,上的都是8155的芯片。

网友:
容量也是个坎儿,不支持大容量的

网友:
老点的有的安卓系统认不了exfat格式

网友:
车机对903支持是不怎么友好的,3281会好点!不排除功率跟不上!如果新车是BYD对903是很难识别!如果只是放歌,买个一般的品牌U盘随便用!

网友:
接口协议 、  电流   还是  主控?

网友:
换个慧荣主控的试试,比如兼容性相比较好的3267,3268主控的

网友: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U盘分区格式的问题,格式化为FAT32试试

网友:
2楼,5楼正解。

网友:
会不会是格式不支持,格式化FAT32   试 一下

网友:
fat32 4k要么就exfat 128k

网友:
要说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车机本身。不同的车机支持情况不一样。另一个是格式和容量,一般的都支持fat32,   ntfs只有部分车机支持,另外一个是容量就和我前几天给我小孩买的u盘播放音箱一样,不仅不支持ntfs,容量超过32g也是不支持的。而我以前车上的车机ntfs  128g甚至固态硬盘加个易驱线都能使用

网友:
车机兼容性差

网友:
我碰到过奥迪的A6,1T的硬盘盒上去,就是读不出来,后来用了双口的USB线,就读出了,肯定是USB口功率的问题。

格式化EXFAT不行,VFAT就行的。

我朋友的高尔夫,WAV不认,MP3能看到能播放。

有一个朋友的新款沃尔沃XC60,不能优盘播放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