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小头灯

楼主(2025-02-16):
好多年前买的一个小头灯,干活的时候用用还不错,昨天用了一下,准备充电,发现不是tc口的,想改tc口,于是拆开看看。

聚光和泛光交替

一个18650,一块控制板

很简单的,但是过tc控制板要截断,然后就没法固定了,算了,就这样吧。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就是电池不行,用个10分钟就不行了。

网友:
换个新电池还能用

网友:
也买了一个,就是电池不好。

网友:
这充电口还兼具定位作用……

网友:
改不改口无所谓。

网友:
改起来麻烦

网友:
单位上给配的是带挥手开关功能的,比较方便

网友:
空间太小了,不太好改造了

网友A:
这个我有一个,壳子材料是完全摔不坏的!

网友:
也买了2个,坑上买的,一个亮度高,一个低点

网友:
我现在是必备四种充电线,Type-C、Micro USB、Lighting和Mini USB,前三种几年内都是会正常使用的,Mini USB还有几个老设备使用,暂时也淘汰不了。

网友:
头灯有时干活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有一个,壳子材料是完全摔不坏的!

但我的灯它的左右耳朵摔坏、、、、鸟

网友:
改不改口无所谓

网友:
加一个外挂大电池

网友:
先凑合用,等电池不行换好点的。

网友:
还行,,还能用好几年。。谢谢分享

网友:
评多多上几块钱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