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液晶显示的继电器式点焊控制板

楼主(2025-02-16):
原先用的是80多元一套(带继电器和焊笔)的数码管显示的控制板,见图片。后来发现有液晶显示的控制板出售,感觉不错,买了一套,继电器也改成了比亚迪的500安培继电器,觉得比亚迪的继电器做得很讲究,外壳光溜溜的,而且输出是两个很厚实的紫铜螺纹孔座,一看就比原来的高级多了,而且不贵,闲鱼29元到手。整个控制板和继电器装在一个100X100X100的透明盖防水盒内,见图片。这套系统感觉比过去那个功能多不少,比如可显示点焊时间,可以双脉冲点焊(双脉冲的功能我没用,觉得是用纯镍片点焊,双脉冲没意义,而且继电器控制通断,时间延迟比MOS管大,双脉冲不好控制),预备时间0-5秒可调,比原来的固定0.5秒好多了。控制板65元,价格比原来的稍贵一点,还是很值的。单脉冲6毫秒即可焊牢0.2厚镍片,后来觉得时间太短,电流太大效果控制不太稳定,于是将电容与控制板的连线改了一根10号的硅胶线,加大了一点线阻,这样,用12毫秒时间,焊接可以很稳定。

楼主:
点焊控制器施工图见图片: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A:
还是继电器的好,这个电源用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继电器的好,这个电源用的啥?

360法拉电容,3并4串,整组内阻3.1毫欧,见图片。

网友B:
你这个电容式2.7V360F,如果三并四串的话,就变成了,10.8V270F,这个容量够不够点焊呢?点焊多厚的镍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容式2.7V360F,如果三并四串的话,就变成了,10.8V270F,这个容量够不够点焊呢?点焊多厚的镍带? ...

点焊电源不是看容量,而是看内阻,这套东西,只要电容组内阻不大于7毫欧,对点焊0.2厚纯镍片是没有任何障碍的,这组电容内阻3.1毫欧,没有问题。当然,对于容量小的电容,需要一直插着充电器,否则存的电随着点焊次数增多,电压会下降,对稳定点焊参数不利。我这套插着2安培的充电器,即使连续点焊大量的电池,电容电压也很稳定。我还有几套单个电容3000F的电容组,比如雪碧电容,内阻很低,4个串联组好后仅1.3毫欧,实际运用与这套小的比也没有什么差别,现在只点焊0.2厚镍片没有差别,也许点再厚的镍片会有差别。我们可以计算一下,10.8V270F电容,充满电的电能就是15746焦耳,每次点焊只消耗几十焦耳,几百分之一而已,影响很小,只要及时补电,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点焊电源不是看容量,而是看内阻,这套东西,只要电容组内阻不大于7毫欧,对点焊0.2厚纯镍片是没有任何障 ...

谢谢你的答复!我有便携式的点焊机,当时某宝上买的;      我就想做个试验,买一个2.7V3000F的电容,做一个变压器2V的,一直连接电容充电,然后从电容上引两根点焊线至点焊笔,是否可以不用控制板,直接手动点焊,边充电边点焊呢???这个最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答复!我有便携式的点焊机,当时某宝上买的;      我就想做个试验,买一个2.7V3000F的电容,做 ...

你的想法很多人想过,我也想过,而且做过实验,结果是一点一个窟窿,一百次也难焊上一次。

网友C:
焊不同厚度的镍带需要重新调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不同厚度的镍带需要重新调整吧

是的,试过焊0.1镍带,需6毫秒,但继电器式点焊机由于继电器有机械惯性,几个毫秒时间控制不够稳定,需进一步加大一些系统的内阻,使电流小些,时间长些,控制在10毫秒左右较好。这种液晶显示的控制板可以记忆参数的,一次调好,下次开机如情况不变,就不需再调整了,那种数码管的控制板每次开机都需重新设定数字。

网友:
继电器式点焊机由于继电器有机械惯性,几个毫秒时间控制不够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试过焊0.1镍带,需6毫秒,但继电器式点焊机由于继电器有机械惯性,几个毫秒时间控制不够稳定,需进 ...

哥们有时间试试用铅酸电瓶,看看能点多厚的,要能点0.2纯镍的,我也去买个。我想着把家里铅酸电瓶换了,自己组套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有时间试试用铅酸电瓶,看看能点多厚的,要能点0.2纯镍的,我也去买个。我想着把家里铅酸电瓶换了, ...

铅酸电瓶我没有,也不想去买去试了。就算用法拉电容的,论坛内不少人都买了、做了,都是从0.2厚纯镍片起步的,没有问题。铅酸电瓶只要内阻符合要求,一样可以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点焊控制器施工图见图片:

这个电焊笔线用25平方的会不会好些?另外我今天咸鱼看了下,这个比亚迪继电器是下图这种吗?这个比亚迪继电器会不会比那个199档用的汽车继电器好些?另外,可以搭配199档的那个控制板吗?毕竟才30多块,便宜不少。真心请教了老哥。行的话,我用比亚器继电器和199档的主板,加上25平方的线,是不是可以点铜了?

网友:
MOS管要多颗质量良莠不齐,继电器技术成熟但反应慢,单极直流接触器贵,做梦定制一个单颗1000A的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焊笔线用25平方的会不会好些?另外我今天咸鱼看了下,这个比亚迪继电器是下图这种吗?这个比亚迪继 ...

最好不要考虑点铜,我点过,虽然也可以焊上,但两个焊点总是一深一浅,也不光滑,还容易焊穿,质量保证不了,点出来也白搭,而且薄铜片虽然导电好,但强度不一定高,难以适应工具电池的严苛工作环境,所以那些大品牌或进口电池也罕见用铜点焊的,即使铜比镍便宜很多人家也不采用。至于比亚迪的继电器好还是原来的老式的好,也没有做过严格的测试对比,难下结论,反正看外观比亚迪要好些。比亚迪继电器只是个继电器而已,搭配199档的那个控制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个控制板闲鱼有卖19.9元的,便宜不少。有一点要提一下,比亚迪的继电器两个输出孔距是18毫米,而控制板的两个孔距是23毫米,比亚迪是M6螺纹,控制板的孔径是10毫米,可以算出来比亚迪继电器的两个M6螺钉要啃一点控制板的孔边,我是把M6螺钉根部磨小到5毫米解决这个问题的。铜片焊接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焊笔线用25平方的会不会好些?另外我今天咸鱼看了下,这个比亚迪继电器是下图这种吗?这个比亚迪继 ...

我现在用的焊笔线是买的12平方的硅胶线,每根0.5米,两根理论电阻值是1.57毫欧,并不大。整个系统不大于10毫欧对焊接0.2纯镍片就没有影响,前边说了,系统电阻值过低,电流过大,点焊时间就要很短,对机械惯性较大的继电器来说,反而不好控制,还要换一根10号的硅胶线,时间延长到10毫秒多,才能稳定控制焊点质量。还有,25平方的硅胶线要几十元一米了,不符合节约精神,而且那么粗的线,耍起来也不灵活的。材料使用要合理,盲目堆料不可取。

楼主:
现在再聊聊点焊铜的问题。大家公认几种常用材料里,铜的电阻率最低,如果铜的电阻率算1,那么,镍就是4,黄铜就是5,铁就是7。乍一看,用铜片连接电池可以达到几倍的性能提高,实际能提高多少呢?我在一个帖子里曾经对铜和镍片点焊电池的性能差别,做了一个详细的计算,最终的计算结果是:用铜片点焊可以比镍片点焊在使用中减少千分之4的损耗。这点差别,用普通仪器都不太好分辨了。贴子里的大多数人都是推崇铜片的,我这结论是他们不愿接受的,但他们也找不出计算有什么毛病,也就没说话,只有一个人说,你的计算偷梁换柱,我问他,我哪里偷梁换柱了?指出来我改啊,他也指不出哪里有毛病,不再说话了。所以,那些生产厂家也肯定是做过各种计算和试验的,他们也认为镍片是最合适的。所以觉得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接受人家的结论就够了,没必要去搞什么新发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