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元修好98年的三洋EM-651B微波炉

楼主(2025-02-16):
这同样是一台有故事的微波炉,故事太长,大家来看故障吧,某天的某人,粽子放进去,按启动,整个就不亮了
拆机,虽然没有详细日期,看变压器生产日期,推断出来大概是1998年间产的

高压变压器感觉给人一种厚实的感觉,一看就感觉非常可靠,这个当然是铜的,当然也可以改做点焊机

量保险确定是坏的了,有些小伙伴问,保险烧了,不是换保险就行了吗?这???你要找出它为何烧才能装保险,不然可能会扩大故障,这是一只8a的保险,手里幸好有一样的,,保险非常漂亮,这种保险好用

下面,我们一起去找烧保险的原因
1、先量高压保险对地阻值

2、量电容ok
3、量负载端,来自日本三洋的2M218H,产地日本

拆下插头

拿出几十块钱的表量插头和外壳的阻值,这种有阻值的是不正常的,正常的阻值应接近无穷大,越大越好。这明显就是漏电了

下面来拆解管座,并分析坏的原因

只能强拆才行

非常难拆

量一下

中间这个就是那个电容,硬封

这个就是电容

下面来找打火的地方

这里就是高压打火的地方

管座合影

下面来装新的管座,10块钱包邮,买一送三,带独立包装

这个原来的插头是铁的,原厂是冷压上去的

装上新座子

下面进行焊接,我选择的是云南白猴的高温锡

处理好。准备焊接

需要高温焊接

焊接好

再还原回去

最后进行测试,微波功率1200w

测试ok粽子非常好吃

网友:
拆得很彻底!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技术娴熟,展示过程详尽,恭喜修复!

网友A:
碰到过管座漏电,但烧的是高压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管座漏电,但烧的是高压保险丝。

这个没有高压保险,也只能烧整机保险了

网友:
有些食物微波炉加热会不好吃干巴巴的。

网友:
修的漂亮,光换保险丝没用,一样给你烧断了

网友B:
新换的管座估 计就没有 那个电容了………………

网友:
座子分开应该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换的管座估 计就没有 那个电容了………………

是的,没有那个电容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有电容估计还不耐用,国产的电容你懂的,还不如不装

网友:
末日废土级别维修

网友C:
好详细的介绍,后面是什么塑料壳子裂了啊

网友:
找问题找的准确,换管座,这才叫修理

网友D:
被电的多了,碰高压的问题都有些胆怯

网友:
以前有个小米的,空转不加热的换过高压保险丝,后来开机困难,,,,,吃灰,,,,垃圾桶。。。。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手到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详细的介绍,后面是什么塑料壳子裂了啊

这个我也不懂呀,估计是高温引起的老化,毕竟差不多三十年的东西,坏也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电的多了,碰高压的问题都有些胆怯

习惯了就好,电一下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拆得真是彻底,问题看得一目了然,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