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奇怪电信手机没信号

楼主(2025-02-16):
我的备用电信手机号码给老妈用,然后又给她买了一个老人功能机支持电信 VOLTE (因为我不在家,所以一些操作叫家人操作的),结果不能用,卡放在我弟弟智能手机又不能用。反正他没有弄成功。

以为卡坏了,然后叫他重新补办一张,然后补回来又是同样的情况。

对了,我的手机卡没有开通流量,上网功能和这个有关系没关系,我不太清楚。

网友:
这都没信号,制式不对?

二○二五年二月十六日

网友A:
在电信手机客户端那边打开VOLTE,然后重置一下蜂窝网络数据设置,再开关一下飞行模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信手机客户端那边打开VOLTE,然后重置一下蜂窝网络数据设置,再开关一下飞行模式就好了 ...

应该是你说的这样

网友:
电信的手机卡要单独打开VOLTE的功能

以前换卡无开VOLTE放在OPPoe机上无信号,用电信老人机上可用,
最后在安卓手机有此项功能的打开了 放回原手机就出信号了

网友:
VOLTE语音高清通话没打开  信号旁边要有HD字样

网友:
为啥不让营业厅的的人弄?

网友B:
国内应该取消2G3G通话了吧,电信要打开VOLTE语音高清通话功能

网友:
把卡取出,重新插,再开机看看撒

网友:
没开volte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内应该取消2G3G通话了吧,电信要打开VOLTE语音高清通话功能

现在 移动的2g信号好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 移动的2g信号好差呀

一直在推5G,以前的2/3G频段都退网给4/5G用了,现在手机最起码得有4G,不然几乎没法用...

二○二五年二月十九日

网友:
电信2G信号早停了,可以打电信客服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