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拆个坏的MITSUBISHI FX3GA-60MP-CM PLC

楼主(2025-02-16):
MITSUBISHI MELSEC FX3GA-60MP-CM PLC 灯全亮了,估计CPU洗白了

网友:
我也刚弄了一个,烧了通讯口,小日本的也没有那么牛逼,见过好几个都烧通讯口了,

网友A:
不像是IO口的引脚都击穿,会不会是自检没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IO口的引脚都击穿,会不会是自检没通过

CPU烧了的,已短路,IO口是好的

网友:
以前学校都是学三菱的

网友(2025-03-24):
这个也能自己修,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