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天翼TEWA-1100E光猫拆机,散热真的是寒酸……

楼主(2025-02-16):
手上有个博通芯片的TEWA-1100E,通过壳子就能看见散热就一小块铝片,大家有什么好散热推荐吗?

标签

拆卡扣技巧,图中一共圈出8个卡扣,其中红圈5个都可以从侧面空格里看得到,也只需撬开这个5个,剩下3个轻轻一掰就开了。
第1个卡扣先撬开中下位置的,撬开后塞上一个硬物防止卡扣再回去,再依次撬开下边两个,然后中间两个,最后基本没什么损伤。

正面,散热片一小片。。。

内存,

语音芯片,

光芯片,

背面,

闪存,48pin中间套了个8pin,

这个铝片是胶粘的,感觉完全没什么用。。。

BCM68560KFSBG

网友:
散热寒酸,,应是芯片耐高温。主板承担了大部散热

网友:
如果芯片温度不高,散热差一点也无可厚非

网友:
热量没那么大吧...

二○二五年二月十六日

网友:
外面挂一个风扇就行

网友:
有散热可以了,这个PCB看着等级也比较高了。。。

不稳定一般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如果用起来没啥问题,不用额外考虑散热,说明原设计就够用。
有一种热,就是坛友觉得它热,其实完全没问题。

网友:
无WiFi发热应该会小点吧

网友:
散热片小说明芯片产热量小

网友:
热量没那么大吧

网友:
博通热量可不低,就是缩水,换大点散热片

网友:
有没有可能本身发热就不大

网友:
运营商的东西稳定性不会太差,没听说谁家光猫容易热死的。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帖,金属封装,有利于散热

网友:
换个大的,带翅膀的那种!!  比如淘汰电脑cpu,显卡的散热器

网友:
有条件就换一个

网友:
够用就行,整体稳定,没有太多要求,毕竟大批采购 BOM成本很重要

网友:
我的最近也换了近似这款光猫,是E8套餐专用的EPON的,白色有wifi,确实感觉热量很大,没有多久,白色塑胶已微发黄了,装机员也讲,你是老用户了,现在新装都走G网(即GPON),我请他帮我升级,又说没得搞要换套餐或重新报装,搞得我觉得EPON很差似的,300M,能跑满,坏了猫他们包换,算了,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