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金百达kp330 240G固态量产后不正常 容量只有128KB

楼主(2025-02-16):
金百达kp330 240G固态量产后不正常,主控是MAS1102B,颗粒是PF665,用MAS1102-N38A-MPT-D.T.00.010-SN07838-H201226.rar后提示成功,但容量只有128K,求各位高手指点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A:
量产后未拔出重插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后未拔出重插硬盘?

拔出重插了也这样

网友:
截图不完整,无法看出具体问题

网友:
这问题太弱了,自行研究。

网友:
设置的参数是什么?截个图看看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