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台松下洗碗机,售后说换主板和控制板一共得一千多,最后几块钱搞定

楼主(2025-02-16):
前几年买的机器,舍不得用,过年的时候 想用,居然灯都不亮了,机子不是用坏的,是放坏的。
联系售后,过保了,查了一下,主板坏了,换了一块,通上电会亮灯,但机子没动作。售后说,两块板都 得换,一共一千多。这台机子买才一千四,想想还是自己动手吧。

先查面板控制线,拆断N个卡扣后发现没断,这下有点晕。

再查主板,这都 注胶了

只换不修的节奏,太让人气愤了,换一块板得五六百。

拆下电磁阀,先把水管堵上

拆下控制面板,查排线联通

最终确定是主板问题,二极管损坏

有供电,这下可以试机了

灯全亮,控制面板没坏,这个二货售后,机子要按开机后,面板才会亮

重新缠上胶带

开始装机。接上水电,又可以愉快的洗碗了。

现在的修理工,只会换件,还换不清楚。几块钱能解决的故障,都得给你整成上千的,水平不行,素质也不行

网友A:
不是水平不行,素质不行,而是商业模式就是这样运行的,试想想你换做商家或厂家,只靠生产产品能赚到什么钱?厂家有业绩,销售也有业绩,同样的作为修理也是有KPI指标或类似的任务,你想想你要省钱,别人要赚你的钱,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存在,按照你的逻辑分析换个电阻或者换个二极管能收你多少钱?2毛?10元配件费?换个板子只是一个说辞而已,换句话说换个电子元件收你1K多大洋你会同意么?

同样的换做你是商家或厂家估计比现在还狠,没办法都是被逼的,这次你是运气好能够找到故障点或能够买到配件,但是换句话说你若碰到某些买不到配件的或无法自行修理的,你还不是老老实实的交这1K大洋钱,要么就是整机不修了直接报废处理,理就是这个理,没什么好说的

还有这售后在我看来也就是只有1年左右的有用期,通常我在保修期内会找售后,过了保修期找售后也没什么卵用,反正是收钱的。所以总的来说自己能弄得最好自己弄,你若找别人弄就不要在乎钱了。正所谓花钱消灾,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既不愿花钱又想弄好的主。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网友:
螺丝一毛钱,知道换哪个螺丝,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水平不行,素质不行,而是商业模式就是这样运行的,试想想你换做商家或厂家,只靠生产产品能赚到什么钱 ...

+1,主要是人工成本高...

二○二五年二月十六日

网友:
没办法,维修成本太高,不如换件挣得多

网友:
基本上都是以换为主,修?赚不了几个钱阿。

网友:
没看出来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看来小日本松下的东西也不行,都没怎么用就坏了。还有,看了半天没看懂你这个是哪里坏了,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B:
最终是换新主板了吗?还是自己焊了什么原件?

网友:
什么问题?是线断了吗?

网友:
没看懂是哪里坏了,修了哪里好了?

网友:
售后也要挣钱的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的几块钱用到哪里去了?

网友:
现在售后只会换主板啥也不会

网友:
商业模式就是这样,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终是换新主板了吗?还是自己焊了什么原件?

二极管烧了

网友:
没看懂是哪里坏了

网友:
没说到重点上,好像没开

网友:
不是水平不行,是故意的,不然怎么赚钱呢?

网友:
知识就是金钱,所以懂一点电子技术可以省了工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