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化镓充电器是不是仅仅只是体积小一点?

楼主(2025-02-16):
氮化镓充电器是不是仅仅只是体积小一点?除了体积小重量轻,就和普通的同规格没区别了吗?

买了个二手的小米120W氮化镓,型号是MDY-14-ED,我K70自带的是普通120W型号MDY-16-EB。
实测确实是正品小米120W氮化镓,但是这体积跟我普通的120W没区别啊,重量还略重一点。
是不是这款有点例外,体积做的有点大,里面散热胶塞的比较满,所以和普通版的没区别?
那其他的氮化镓充电器和同规格的普通版本的是不是仅仅体积小点?重量轻点?其他就没任何区别了?
感觉这氮化镓充电器贵的有点智商税。

网友:
裸了看看?

二○二五年二月十六日

网友A:
拆开对比一下看看有哪些区别?

网友:
试试能不能打到假

网友B:
发热也要小一些。

网友C:
120w,做成这个体积真的不错了,你看看普通的开关电源,比如12v10a的,也是120w,那体积比这个大了几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对比一下看看有哪些区别?

应该是配重做的不够精准,差2.1克、、、、鸟。

网友:
我最近也在玩氮化镓充电器,同功率下普遍比普通充电器小一半以上,科技进步真的牛逼,然后男人真的应该有一堆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也要小一些。

谢谢指点,好像氮化镓其他零件体积也更小,理论发热是要低一些,看来贵的不多的前提下,还是可以为氮化镓买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w,做成这个体积真的不错了,你看看普通的开关电源,比如12v10a的,也是120w,那体积比这个大了几倍了。 ...

你这么一说 好像也是,其他120W的开关电源体积至少是这个的2倍,那也就是说 小米即便普通版本的120W体积也做的比较小。

网友:
20V x 6A=120W

网友:
拆开看看,拍几个照片

网友:
我买的这个一样用吧!

网友:
数据线数杜邦线吗

网友:
开壳看看内部做工

网友:
这个体积已经很小了,再小估计散热又不行

网友(2025-04-13):
最简单的就加同样的负载,正常情况输出电流电压应该是一样的,用功率计测功率,可以比较出效率相差多少。

网友:
体积小,效率也有改善

网友:
LZ的充电线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