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电池电压测试仪

楼主(2025-02-16):
几块钱买个电池电压测试仪,没想到还挺准的,和万用表比误差不算大。

镍氢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

9V电池

18650

1.5充电锂电。

拆开看看

无字芯片

完。

网友:
把成本压缩到了极致。

网友A:
你用万用表对比一下吗

网友:
挺好玩也比较实用的东西。比万用表功能单一,适合有这方面需求的人使用。

网友:
9.9包邮吗?

网友:
测电压最省钱的神器

网友:
做工不咋滴不如万用表方便

网友:
做工一般一般

网友:
准确度如何?我们都关心这个

网友:
几块的货,玩玩也可以。

网友:
硬封ADC检测?

网友:
误差不大还行,比万用表方便,其实也就看个大概

楼主:
拍了几个万用表对比图(万用表是准的),误差可以接受,主要是方便。

PS:
1. 看着好像误差挺大,实际一算,误差只比标准值大了1% (万用表是校准了的,10V基准显示10.000)。
2. 内部没有电池,是用测量电池DC-DC升压作为工作电压,工作电流约0.8~2mA(视电压不同而不同,电压高电流小),所以相当于带载测量,可有效检查虚电(比如常用旧的CR2032电池空载3V,一装上设备就没电)。
3. 只花5元买的,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玩具级,有点垃圾智商税

网友:
可以的,总算有个大概数据

网友:
精度有点差啊

网友:
做工不咋滴

网友:
反接会不会烧?

网友:
买过 不准 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万用表对比一下吗

比万用表显示略高,电池能显示成1.6V,正常电池1.2V放鼠标上也能用上一段时间,但这个量出1.25V的电池放鼠标上完全启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