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行车灯改线控

楼主(2025-02-16):
以前就一直想要一个线控的远近光一体车灯,无奈一直也没找到合适的。最近为了测试一个电源把大乘三代烧了,正好就在网购平台是搜索了一番,最后花费38大洋在x宝够人了这款。

收到货肯定是先到楼下找个黑一点的地方试光

远近双光

远光

近光

感觉还不错,这个灯有两个按键,长按前面开启双光,按一下其中一个跳到单远或单近,继续按同一个按键降档直至关闭,每一个灯有三挡:高~低~闪。

试完光然后就开始改线控,个人觉得没有线控的车灯都不是好车灯
先拆开屁股两颗螺丝

然后把板子往外拉,发现拉出来一截后不动了,就把USB座子拆了下来,然后把电池拽出来了,电池都被蹭破了

后来尝试把按键帽抠出来想到还真扣出来了,然后就发现是前面有线扯着,得从前面拆。

用小刀插到前面亚克力面板沟里往外顶,终于拆开了。远光灯珠是用两颗螺丝锁在外壳上的,近光是直接卡在亚克力面板上的。

拉出来了

这么折腾了半天也不知道有没有把板子搞坏,接上电池试试

一切正常

接下来掏出我的万用表,开始判断按键工作原理。

测量以后发现两颗按键都是对地使能,这样一来只需要4条线路就能外接线控,我还特地买了16p的typec母座,当时想着得出五根线来着。
买的typec到了先把降压模块整了整(因为供电是2s电池),查了资料改了输出电压,让模块直接输出4.2v给灯供电。

先把模块焊上去

再把typec母座换上,发现插脚不太匹配,索性倒过来焊,也接线方便

完成后的样子

测试了一下,然后就发现有问题了,发现过一会就自动关机了(当时应该加个电容试试,不过都是后来的想法,现在想想有电池就算供电没电了车灯也能继续工作,也不错)。

本来还想着可以直接工作,结果不行就只能改回去,降压模块外挂好了,再把电池接回去。

快结束时又想能不能把typec母座换成带板的,发现不上锡,用引脚固定装不进去,由于我是直接用热风枪吹座子结果拆下来报废了,只能拿另一个换上去。折腾好后就掏出我的硅脂组装好。
然后拆下中转盒子研究接线怎么修改,typec母座居然有点长毛了

盒子接线研究好后就折腾外挂模块,顺便等吊装底座。由于买灯时没考虑吊装问题,第一次买的不能用,后来又买了两个,都能用,斜的那个比另一个外移0.5cm,更合适。

吊装底座到了后就开始固定

最后就得到了这个,不好看,但是实用

本来打算把长毛的母座换一下,结果发现新买的也是铁的,最后用纸巾和牙签清理了一下就没换。为了这个我还特地去楼下买了洁厕灵(名字写的洁厕精,我还担心能不能用,结果确实可以),猜测不上锡是镀层原因,我还以为是不锈钢来着。

没什么问题了就把盒子安装回去,然后测试手机充电,本来一开始打算改成5v1a,结果没有方案。后来退而求其次把d+-短接改成2a,结果发现充电好慢,然后接完整线试了一下发现也不能快充,以为是供电电压太低,充满电再试还是一样,索性直接就用那条线。那条线好像是小米什么产品送的,很软,用来做其中一段很合适。

线控按键主体,把远光的自锁按键换成无锁后安装好

最后用扎带把手机充电线固定一下,再给DC线用透明胶做个防雨罩

                               完结撒花

网友A:
照路效果一般啊

网友:
图不少  没看懂

网友B:
折腾无止境,下一步改语音控制。

网友C:
折腾不易,能够成功就好。

网友D:
人生不就是折腾嘛

网友E:
这个灯看起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路效果一般啊

我感觉还行,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无止境,下一步改语音控制。

想过,不过没那实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不易,能够成功就好。

哈哈哈,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灯看起来还可以

嗯嗯,我觉得还行,要是近光也是螺丝固定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生不就是折腾嘛

哈哈哈,一起折腾

网友F:
直接上手电就行了
没必要整这么麻烦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上手电就行了
没必要整这么麻烦把

被手电照着你舒服吗?

网友:
图很多,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改造的实用!

网友G:
过程很详细,加个米线开关模块用APP控制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过程很详细,加个米线开关模块用APP控制可行不?

虽然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开关,但是这样就复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