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娱乐大师靠谱不靠谱?

楼主(2025-02-16):
最近从一个废电脑上拆了一个i3-2100,想着公司宿舍自己用的台式机是G630,既然手头有了性能更好一点的CPU,为什么不更换成更好一点儿的呢?更换前用鲁大师跑了一下分,如下

换上i3-2100后又跑了一下,结果发现在CPU更强的情况下,总分结果还没有G630高,当然单独看CPU的分,还是比G630高,搞不懂内存 核显 硬盘在没有更换的情况下怎么反而低了。并且我跑了两三遍都是类似的结果。

网友:
其实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网友:
双核意义不大

你上个四核看看

网友:
没有太大意义了

网友:
以前一个gt210还是啥刀卡  放两年多 拿出来 有个电容鼓了  然后上机跑分能跑好几十万  虽然跑的过程中屏幕有规则的方块和条纹

网友A:
上e3啊 还能玩玩   别投入太大

网友B:
1240v2才几十块钱,更换上去提升巨大了,内存用8g,固态硬盘就很好用了。

网友C:
你都知道是娱乐大湿了,还问?

二○二五年二月十六日

网友:
老设备,不要太纠结

网友:
i3 咋也比奔腾强

楼主:
我把废电脑上的海力士内存也更换到我的这个电脑上,两根海力士都是1866Mhz的(电脑上只有两个插槽),再跑这分看着正常了一些

网友D:
花几十换个固态硬盘提升最大,这个级别的处理器差别不大,跑分就娱乐一下,换硬盘的提升自己能体验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e3啊 还能玩玩   别投入太大

这是公司更换下来的一个不用的电脑,里面的CPU 内存正好能用上(硬盘公司拿走了),不然我也没想着折腾,平时就是普通的应用浏览网页 文档表格类软件 听听音乐 下载一些资料……偶尔会玩玩比较老旧一些的单机游戏比如帝国时代之类的,G630其实也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40v2才几十块钱,更换上去提升巨大了,内存用8g,固态硬盘就很好用了。

其实我平时在电脑上的应用对电脑没有太高的要求,G630对我来说也完全够用,这是看着旧电脑扔了最后也是垃圾回收站,所以才想着更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知道是娱乐大湿了,还问?

其实我也是在娱乐,没有当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几十换个固态硬盘提升最大,这个级别的处理器差别不大,跑分就娱乐一下,换硬盘的提升自己能体验到 ...

是的,单单更换CPU只是纸面上的数字变化大,实际体验微乎其微,更换更大的内存、固态硬盘比更换CPU效果明显的多。除非更换的CPU比原先的CPU先进的多的,但是这又牵涉到主板、内存、电源等的更换。

网友:
不值得折腾了,对新性能没有要求就继续用,不用就黄鱼抛了。估计十几年前的配置了

网友:
参考性不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