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为什么DDR4 3200内存上不了3200?

楼主(2025-02-16):
电脑配置看下图,BIOS里开了3200频率,要么就黑频重起,要么就很不稳定,这是什么问题?升级下主板BIOS会不会好?

用着用着CPU-Z中内存的SPD项里面就变成空白了,不关机电脑可以正常使用,但如果重启主板有电风扇会转,但是一直黑屏这又是什么问题??

补充:
忘了,原先的金士顿这个DDR4 3200的内存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所以我才找了这个威钢的内存试了。

补充内容 (2025-2-24 09:29):
最后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换块主板就好了。

网友:
问题好大啊

网友A:
A Data 内存按说质量不会有问题 啊,楼主试着更换主板看看还会不会这样,排除一下,个人觉得是主板问题,更新BIOS ,要先看更新的技术文件说明。

网友:
十多年没研究过,不过默认就行,调高也没啥用,纸面性能高而已...

二○二五年二月十六日

网友:
要开XMP的吧?

网友B:
大部分是硬件的问题,重新做个系统试试,还是不行就是硬件了

楼主:
开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是硬件的问题,重新做个系统试试,还是不行就是硬件了

是硬件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上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Data 内存按说质量不会有问题 啊,楼主试着更换主板看看还会不会这样,排除一下,个人觉得是主板问题,更 ...

我也怀疑是主板问题,但是我是个人玩家哪有那么多主板试

网友:
bios设置下 不行升级下bios

网友C:
上不去3200是因为你这个条子在AMD平台只能跑1333倍频,也就是最多2666MHz,除非你用的是INTEL平台,通过XMP功能可以打开官方的超频配置达到3200MHz

黑屏重启和不稳定来自于你设置的参数属于第三方手动修改的超频,在内存控制器不够稳定的情况下无法达到速度所以就抽风了,不建议长期超频,除非真的不差钱,因为内存控制器长期超频也会缩缸

超频完了重启黑屏因为BIOS要重新适配内存在做内存测速,不合格的话会禁止启动,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不去3200是因为你这个条子在AMD平台只能跑1333倍频,也就是最多2666MHz,除非你用的是INTEL平台,通过XMP ...

那AMD的CPU买3200的内存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D:
到主板官网网站查查啊

网友:
12楼分析的有道理,或者拿着内存去电脑城找个intel平台试试看能不能跑到3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AMD的CPU买3200的内存还有什么意义?

是你型号不对,你应该买原生3200的条子而不是这种XMP超频条,所有市面上的XMP或者AMP/DOCP/EOCP在不兼容的情况下都会无效

网友:
以前内存超频要加电压,还要调小参数,因为AMD外频倍频和内存频率有倍数关系,还要兼顾外频
现在AMD架构变了,分频这块应该跟英特尔一样了,其实容量对性能影响大,频率其次,同频率时序低速度就快,有时候上一档频率时序放宽了还不如时序收紧用默频来的快,AIDA跑分很明显,系统还稳定

网友:
学到了,涨涨知识。

网友:
换个真3200内存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主板官网网站查查啊

吗德,华硕官网下载个主板说明书一直卡着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