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鱼缸水泵如何降低功率

楼主(2025-02-16):
为了养金鱼,
装一个水泵过滤和增氧,
是220V交流水泵
这个水泵全天24小时通电,
这个水泵是16W,
现在我觉得水泵耗电大了点,
大家说说,怎么给他降低点功率,
是串一个二极管吗?
还是有其他办法?

网友:
弄个工频变压器,转到110v,功率就降到4w了。
二极管不行,交流电机需要全波。
可控硅那种调速器也行,能降一半吧,调更低反而消耗功率会增高,可能斩波和负载之间有啥关联

网友A:
加个时间控制器,完事!

网友:
时控开关间隔时间工作…

网友:
应该没这么大,虚标的。看看变频的功率小但比这强多了。

网友:
3楼4楼的办法简单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时间控制器,完事!

+1,买个时控开关加上就行了...

二○二五年二月十六日

网友:
降低功率不如间隔运行

网友:
串联无极性电容试试。

网友:
专门有养鱼的插排,可定时,可调温

网友:
降低功率氧气不够用?

网友:
晚上开,白天关

网友:
搞个冰箱知音?

网友:
弄一个时间继电器,这样最省事

网友:
降压会力不足,容易烧
冰箱伴侣,一个调节通电时间,一个调节断开时间,突然启动会影响鱼睡觉

网友:
几块钱的PWM风扇调速器

网友:
我也觉得定时开关更科学。

网友:
水体大了降低功率流量也不太行,还是定时器吧

网友:
安装个定时器,开机10分钟,关机10分钟,这样能节约50%。的电。

网友:
搞个老式电感式吊扇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