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嫌品牌86网络面板贵,拿空白面板嫁接了个

楼主(2025-02-16):
21年装修时,86开关面板选的德力西CD821(无框大板+连体边框)

当时同系列的网络面板价格太贵,买了空白面板代用
而且没找到便宜的无框大板网络模块配件,
就在墙内网线上压模块

盖板上先钻孔穿外接网线,再打水晶头,最后插上盖好

缺点是要换外接网线得撬盖板,
而且连体边框卡得很紧,盖板不好撬
一开盖就在下边留压痕

最近网上看到有便宜的无框网络模块盖板
就买来换

连体边框对角的定位柱,和新买的底板不对应,先剪掉定位柱
打好螺丝,居然发现面板盖不上!
一量才发现新买的盖板比原盖板高了1mm,
连体边框没这么大旷量

上德力西CD821,下可卡,居然各家86盖板的尺寸也不统一

以前买插座时也称过重,五孔的86插座,CD821比一众竞品的用料多

现在称空白面板也比可卡多了40%
(称CD821盖板22g,底架20g)

那就嫁接,CD821底架和盖板+可卡中框+联威格朗网络模块

先定的衬板方案,从手机PC保护壳上切割衬板,
衬板加工长方形槽和两侧孔,安装螺丝把衬板夹在底盒和底架之间,
拿中框的卡扣卡接在衬板长方形孔上,但衬板切裂了

再改胶粘方案,底架和中框的尺寸差不太多,切掉约1mm
背面打热熔胶填充中框卡扣底架间隙
对着中框上的孔位,在1.4mm厚空白面板上切方孔

嫁接后(右)外观效果和刚买的成品差不多

测了测网线插拔,
方口的底边还要切个斜面,拔网线时方便捏水晶头弹片

以后就可以自由更换外接网线了

网络面板要和开关插座风格一致,就排除了那些工程用有框面板
又要用料好,家用86面板厂家配的模块也一般
买空白面板,找合适的中框和网络模块,自己嫁接加工,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虽然也有卖带出线孔的装饰盖的,但那个圆形橡胶盖子还是有点工业风
而且连体边框和其他品牌盖板不一定兼容

楼主:
确定只需要中间支架,
以后就买双口面板不带模块的,
每个可以拆除两个中间支架

网友A:
用的是超5类网线吧

网友:
不错根本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超5类网线吧

是超五的,抽不动,现在够用,以后有需要在换

网友B:
这样是够会过日子的,当年我买的罗格朗全平面板闭路跟网络2合一单个100块一个,吐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够会过日子的,当年我买的罗格朗全平面板闭路跟网络2合一单个100块一个,吐血 ...

十年前我从那种网络工程店
买过TCL(估计是假货)面板+模块
用了对工程用面板模块质量彻底失望
所以这次拿家用面板和好点的模块来改。

网友:
我的印象国金属中框的那种都是垃圾货...

二○二五年二月十六日

网友:
开孔是世界难题

网友:
挺好的,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
直接把网线接长,打个RJ45头子,结实些。

网友:
个人建议如果网线口确实要用,直接空白面板打孔,网线留出来压水晶头直接使用更好,

网友C:
直接用网线接口模块,然后空白面板上小电摩开孔,开孔之前用笔绕着划一圈,开的时候再缩一下尺寸
放里面,背面101涂抹缝隙粘牢
一样用

楼主:
圆孔最好开,就等3D打印的版友开发圆孔中间件,前面卡面板圆孔,后面挂网络模块卡扣
试用反馈OK就可以开模量产了

卖点是:用家装同系列面板,灵活搭配网络模块,最省钱方案

网友:
不错,,看起来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网线接口模块,然后空白面板上小电摩开孔,开孔之前用笔绕着划一圈,开的时候再缩一下尺寸
放里面, ...

ANSI-TIA-568-C.2-2009 平衡双绞线电信布线和组件标准
卡扣是标准的,有中间件就能任意更换网络模块(五类六类甚至光模块)

网友D:
搞不懂为什么网络面板这么贵,开关插座就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为什么网络面板这么贵,开关插座就很便宜

我估计家装网络面板用量少但又必须用,
插座用量大又经常用来比价
渠道定价时就把网络面板当成高利润品

工程用的网络面板很便宜,但很丑就是了

网友:
强电弱电不要凑近。

网友:
空白面板在特定场合可以自由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