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棘轮扳手是不是齿越多越好?

楼主(2025-02-16):
各位家里棘轮扳手是几齿的?

最近买的棘轮扳手只有24齿,是不是有点少了

网友A:
几个齿不重要,别啃没了最重要要不可闹心

网友:
合适就好,这好像有公式的。

网友:
齿越多应该就越贵,受制于棘轮的大小(周长),小的棘轮未必是齿多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齿不重要,别啃没了最重要要不可闹心

棘轮齿容易搞没么

网友:
相同直径,齿越多,转角越小,但是齿高也就越小,单齿强度,抗磨损能力都会降低。

网友:
质量差的,多用一点力就滑了。选质量靠谱的

网友:
齿越多,越娇气。

网友:
齿越多越贵,但不是齿越多就越好用

网友B:
棘轮扳手齿数决定最小旋转角度。棘轮扳手是预拧紧工具,断齿都是因为使用不当,用力过猛。

网友C:
这工具经常用的话,就要求齿轮机构要钢材和做工好,与齿没多大关系。

网友:
现在流行72齿的,每次只要转动2.5°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工具经常用的话,就要求齿轮机构要钢材和做工好,与齿没多大关系。

便宜的棘轮,钢材和做工是不是都不好?

用几次就坏?

网友:
齿少扭力大,相反齿多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棘轮扳手齿数决定最小旋转角度。棘轮扳手是预拧紧工具,断齿都是因为使用不当,用力过猛。 ...

预拧紧工具,什么意思?

先用棘轮拧到差不多的位置,再用扳手拧紧么?

网友D:
家用就买齿少的,耐用,但也别用加力棒,否则还是会崩齿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棘轮扳手齿数决定最小旋转角度。棘轮扳手是预拧紧工具,断齿都是因为使用不当,用力过猛。 ...

多大力才算用力过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就买齿少的,耐用,但也别用加力棒,否则还是会崩齿报废!

加力棒是什么?

伸缩棘轮是不是自带加力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拧紧工具,什么意思?

先用棘轮拧到差不多的位置,再用扳手拧紧么? ...

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力棒是什么?

伸缩棘轮是不是自带加力棒

拆不动螺丝时套个钢管加力增大扭矩,常见的做法,棘轮扳手可不行,超过一定扭矩齿就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