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1/4、3/8、1/2棘轮扳手,大家都有么?

楼主(2025-02-16):
是否有必要所有规格棘轮扳手都买一个呢

你们家里有多少个棘轮扳手

网友A:
家里常用的4分1头。其余的真要能用上,再买个转换头就可以吧。

网友:
一个都没有,这玩意使用率太低

网友:
需要的东西太多了,不可能都买,我都是需要用的话,找人借来用一下。

网友B:
如果平时修东西买1/2和1/4各配一套就可以了,3/8基本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常用的4分1头。其余的真要能用上,再买个转换头就可以吧。

1/4扳手转1/2,有这样的转换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平时修东西买1/2和1/4各配一套就可以了,3/8基本用不上

3/8哪些时候用得上呢?

网友:
都买了,也不贵。转换头只是应急用用,并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3/8哪些时候用得上呢?

个人觉得没必要买3/8,1/4套筒最大规格是14mm,1/2棘轮扳手适用拧大螺母,1/4和1/2转换头没必要,你用1/4棘轮扳手转接配1/2套筒基本会拧不动,用1/2棘轮扳手转接配1/4套筒会感觉棘轮扳手太长太重不好用

网友:
都有 各有各的用处 也不贵 慢慢攒就是了 缺什么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平时修东西买1/2和1/4各配一套就可以了,3/8基本用不上

哪些时候用3/8棘轮扳手?

楼主:
。。。

你家开店的?

网友C:
只有1/4和1/2的扳手,家用1*2的都很少用,只有拆电动车轮子的时候用过1/2的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1/4和1/2的扳手,家用1*2的都很少用,只有拆电动车轮子的时候用过1/2的扳手 ...

拆电动车轮子用M14套筒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电动车轮子用M14套筒么?

14的小了,要更大的套筒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的小了,要更大的套筒

多大的套筒

网友:
车型不一样,没有规定的,我用的是22的套筒。

网友D:
首选中飞手感好点   小飞也行  买小飞套筒转接头转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选中飞手感好点   小飞也行  买小飞套筒转接头转中飞

3/8中飞用的少?一般是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