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8Plus进水后不开机-一颗滤波电容腐蚀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5-02-17):
邻居送修一台8P,说不开机了充电也无反应,拆开里面还有好些水

断电后拆下屏幕放加热台上烘烤半小时

主板直接加电,大电流短路了

显微镜下先观察下,发现好多处有腐蚀

万用表测试下主供电网络,阻值为0已短路了

热成像仪下看看,虽然看到有高温区域,但没有发现具体有哪颗元件问题

从上面高温位置看,应该是背面有元件坏,先用风枪拆下CPU屏蔽罩

显微镜下观看一番,也有好几处有腐蚀,最终所有腐蚀处都得清洗干净

再次用热成像仪观察,罪魁祸首出现了

看看点位图

拆下短路的电容,在两电感中间不太好拆,重新上锡焊盘

换上一颗好的电容

万用表再检测下主供电网络,已恢复正常阻值

主板单板上电,已不大电流了

装屏开机看看,苹果LOGO亮起了

清洗好所有腐蚀处,准备装回屏蔽罩

贴上新的黑色石墨烯贴纸

主板装回机壳中

贴上新的防水胶后扣上排线锁好螺丝,清洁好内部

开机进入系统

完美修复进水后不开机

END

网友A:
这么多腐蚀的地方,到底是水的电解氧化太厉害还是板子上本来有腐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腐蚀的地方,到底是水的电解氧化太厉害还是板子上本来有腐蚀呢

水的原因啦,毕竟不是纯水,普通水都是导电的,有电的情况下会电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的原因啦,毕竟不是纯水,普通水都是导电的,有电的情况下会电解

原来是水电解了,那这个腐蚀还不是严重,清洗 就可以了

网友:
能够完美修复,实属不易。

网友B:
设备真专业,这个红外测温看着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真专业,这个红外测温看着真不错

去买个来玩玩

网友:
没有红外成像设备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提示我们不要随便买二手机,进水修复隐患多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