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电池的充电宝能用太阳能灯的3.2v电池吗?

楼主(2025-02-17):
捡到一个太阳能灯,暂时用不到那个灯,打算把里面的电池(灯板电路如图)引线到充电宝上,当做充电宝电池用,就是利用太阳能经充电宝给 手机充电,现在的问题是充电宝原来是3.6v电池,而灯里的电池是3.2v的,怎么办?

网友:
加个保护板

网友A:
看充电宝方案,看有没有电池选择,如果有就把它选择为铁锂。
否则就不好办了,充电会充爆电池的。
如果像楼上说的加个铁锂保护板,也可以,就是电量显示是不准确的。充到大概10%马上显示充满(电池充满保护)。放电的话如果充电宝方案是放到2.5V倒是没问题,如果是2.9V就利用不了多少电池容量了。如果充电宝方案低于3.5V 就不工作了的话那根本就利用不了这个电池。

网友:
充电电压过高的话会有风险,容易听响

网友B:
太阳能板是好东西,根据光照的强弱,电压也不同,一般测量结果都是零点几伏到5V,所以做好加个控制板,比如TP4056,再连接充电电池18650;太阳大时,就可以给电池充电了;没太阳时,就不充电。

网友:
电压适配一下啥事没有,不蛮干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充电宝方案,看有没有电池选择,如果有就把它选择为铁锂。
否则就不好办了,充电会充爆电池的。
如果像楼 ...

3.2v电池本身带保护板充放电么有问题,只是充电宝电池最低电压不好确定,等一下把几个充电宝放电终了测一下选一个最低的电压试试。
充电宝的电池最低电压能不能调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板是好东西,根据光照的强弱,电压也不同,一般测量结果都是零点几伏到5V,所以做好加个控制板,比如 ...

这块板最高开路电压有8v多,接一只2极管直接给电池充电,但是电流只有3~5十毫安(内阻很大?),可见功率不是很懂。

网友:
应该不行,充电宝充电电压高,容易BOOM...

二○二五年二月十七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3.2v电池本身带保护板充放电么有问题,只是充电宝电池最低电压不好确定,等一下把几个充电宝放电终了测一 ...

一般都不能的。

网友:
不能用,电压要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