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双头"HP" 1TB U盘没反应,拆开看看究竟

楼主(2025-02-17):
一个HP 1T U盘没用几次就坏了,插电脑和手机都没反应,拆开看看究竟

接口设计还是有特色,一边是Type-C,一边是USB-A和Micro USB的组合

真相大白,又一个TF卡+读卡器

网友:
果然是扩容内存卡!

网友:
这个就是京东上面的那个惠普U盘?

网友:
现在的U盘都敢做到以T为单位了,如果是真的,那些移动硬盘都淘汰了

网友:
扩容盘,没什么好想的。

网友:
这是HP 1T U盘??弄了个读卡器

网友:
这不是扩容盘我吃下去

网友:
检查一下是什么坏了,供电还是主控。

网友:
假的不能再假

网友:
几十年前有很多,现在还是,……

网友:
结果呢,是卡坏了还是板坏了?

二○二五年二月十七日

网友:
这东西,买的时候心里是有数的,花多少钱就只能办多大事。

网友:
我見過某電商還有賣1TB,2TB,4TB,8TB,16TB,32TB等的SATA硬盤,看資料是2.5寸筆記本電腦規格的,才5美元不到,但是一看評論,有人說不能裝系統,一裝就死機,有些人甚至退也不退了,直接拆開一看,原來就是一個TF卡轉SATA的玩意,幸虧我看了評論,否則我也可能會上當!

网友A:
U盘变成读卡器了

网友:
金属的U盘,如何才能无损拆解维修,求大神们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变成读卡器了

是读卡器变成U盘了

网友:
卡是多大容量的?是读卡器坏了吗?修好它,看看到底哪里坏了。

网友:
昨天 在摊上,见到 惠普 乐视电视 TWS耳机各一副,没有型号,只有品牌 LOGO。试了一下,拿出来根本没灯亮,蓝牙 也搜不到。座子插电 有灯亮。后来5元挑了个 QCY的T8S(in2011),但只有单边响,支持蓝牙5.0和音频aac

网友:
幸亏是假的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