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酷比魔方原micro改typec双插口可以刷机

楼主(2025-02-17):
用typec插口刷机成功,就是是说改双插口没有毛病刷机和传输数据都正常,

网友:
软件层面也得改呢

网友A:
用酷比魔方不都是为了windows系统吗还是,是双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酷比魔方不都是为了windows系统吗还是,是双系统

单安卓系统的,,平板不喜欢windows,

网友:
改插口没什么意义

网友B:
经常看到改插口的,不知何意?

网友:
这个是安卓4.2版本的吧,,

楼主(2025-08-23):
引用 网友B:
经常看到改插口的,不知何意?

经常看到改插口的,不知何意?

安卓插口有方向的,晚上不好插.TYPEC插口可以盲插.就是这个  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