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天宇 T003测试及拆解

楼主(2025-02-17):
23元购入,看做工还行

一、测试正确

二、拆机
pcb正面

pcb背面

三、显示电压比万用表电压高几伏

网友A:
这台液晶显示比常见的LED指示看起来要直观!

网友B:
不能显示零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显示零地电压?

是的,不能显示零-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液晶显示比常见的LED指示看起来要直观!

是的,液晶比LED指示灯直观多了,LED的我之前也买过好像是3-4元钱(这个谈不上做工了)。

10A/16A通用,天宇t003说明书上写只能测10A,我测过16A的插座也勉强能插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显示零地电压?

补说明书(部分)

网友:
这做工,这价格,应该还是比较值.....

网友:
23元用上了单片机

电压显示可以再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