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拆下的18650充不满发热厉害

楼主(2025-02-17):
家里有个爱国者充电宝,好多年了基本不怎么用。前几天拿出来充电,充了一晚上基本充满了,但是外壳发烫。拆开看,里面有5节18650,标称2200mha。

取下来用检查,有4节电池都充不满4.2V,在4.15左右就上不去了,而且发热严重,手摸了一下估计40-50度。断电后很快降到3.8v。

如下图,冲到4.17v了,电流还有500多ma,正常情况这时候应该只有几十ma充电电流了。换别的充电器也是这样。还有救吗?

网友:
丢到垃圾桶才是它的归宿

网友:
充电宝是比较费锂电池的,如果使用的充放电管理芯片不合适就更麻烦

网友:
无招牌的白电,丢

网友:
测下交流内阻,看症状基本费了。

网友:
内阻太大了

网友:
报废吧
安全第一

网友:
我也这样的电池一堆,充好过不了几天电压降到3.6~3.7不耐用。

网友:
我的渣米10400那个也是充电电池发热,丢那好久没用了...

二○二五年二月十七日

网友:
74毫欧内阻直接报废算了

网友:
扔了吧,报废了

网友A:
有个测试仪还整不明白

网友:
内阻太大的典型症状,不建议继续使用,遇到长时间充电容易热失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测试仪还整不明白

我使用这个旧充电宝当充电器使用,给旧电池充电不发热,开始充电时是1A,充电电流越来越小,接近充满电时0.1A。

网友:
内阻大,自放电,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网友:
现在锂电池也便宜,换一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这个旧充电宝当充电器使用,给旧电池充电不发热,开始充电时是1A,充电电流越来越小,接近充满电时 ...

这个好!

网友:
真要再利用的话,装鼠标,电蚊拍,还是能用的。

网友:
电池内阻已经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