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供电的正负电源功放,如何关闭电源?

楼主(2025-02-17):
要制作一个由锂电池供电的±40v功放,卡在电源开关这里了。

无论用机械开关、继电器,或者增加两个场效应管做正负电源开关,由于开机电流比较大,存在一个长期隐患,就是其中一路电源开关万一烧坏,将会导致烧掉音箱喇叭。

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

用机械开关,还会存在正负电源接入有细微的时间差,导致喇叭受到冲击。

网友A:
固态继电器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行不行

直流电的话,可控硅能开不能关。

网友:
直接上微型直流空气开关

网友:
两组电池直接供电?放电后期电压平衡?一般都是DC-DC,转换出去对称的+-,你这个搞喇叭保护板吧,电源+-直接个2P空气开关,用太阳能用直流电型号的(交流、直流电开关的灭弧室不一样)

网友:
用机械开关,还会存在正负电源接入有细微的时间差,导致喇叭受到冲击。

不应该想办法通过其他办法来保护或者消除因为时间差导致的喇叭冲击吗?

网友:
操作的问题,正常操作是先开电源开关再加大音量,关机先调最小音量,在关电源开关

网友:
可以试试双掷继电器,然后功放板电源输入端并小容量电容缓冲?大容量怕产生火花损耗继电器

网友:
➕电阻开关

网友:
MOS管做开关.
锂电池输入那里都能做,4N041R7内阻1.7R耐压40V,俩并联小于1mR,过个100A也就50A*0.001R*50A=2.5W,这俩管子焊接在板子上散发2.5W热量不大,峰值电流300A都扛得住.
升压板输出用AOTL66912做开关,内阻1.7R耐压100V,单个足够抗升压后的电流,就算400W功放单端电流低于15A,15A*0.0017*15=0.3825W,热量没有压力,单个管子瞬间过200A也是稳的.

网友:
喇叭上面加保护电路,一般功放都有保护电路

网友B(2025-04-11):
功放的恒流源是整个系统的核心。

恒流源取值有两种,一种是来自地线,一种是来自正极。

如果是来自正极的,不需要任何措施,断电自停。

网友:
装个喇叭保护板延迟接入呗,吹毛求疵就单电源浮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的恒流源是整个系统的核心。

恒流源取值有两种,一种是来自地线,一种是来自正极。

对于交流电,断开偏置确实也算得上关机了。但是对于电池供电而言,这个静态还是会放空电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交流电,断开偏置确实也算得上关机了。但是对于电池供电而言,这个静态还是会放空电池的。 ...

我大体了解你的诉求。

如果是移动音响,一个4联继电器就可以完美满足你的需求。

下面是我使用的适合±40V电池的喇叭保护器,带有延迟,如果喇叭很贵的话,可以考虑喇叭保护。

如果是使用电瓶来追求HIFI的话,没有这个必要。

现在的技术做到背景黑,静如深海很容易,没必要考虑电池。

听感是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决定的,有些人要听醇厚回味,有些人要听细节丰富的,有些人喜欢低音弹性十足,有些人喜欢低音澎湃。

这是使用各种三极管、电容调配的结果,不是电池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