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关于单片机开发板芯片的选择 普中的89C52开发板能否烧录STC15W408AS

楼主(2025-02-17):
刚接触单片机,买了一块普中的89C52开发板,请问这种开发板能否烧录STC15W408AS这样的芯片?

网友A:
引脚功能不同吧,STC15W408AS也没有40脚的

网友A:
自己弄一个转接板,应该可以

网友B:
STC15W408AS  连接 好串口,电源,4个脚,下载、断电、稍等、通电, 就能下载了

网友:
直接上最新的AI8051U最合适,有性能有兼容性

网友C:
把uart引出可以烧录,但不能插在板上烧,引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D:
自己做或买一个STC8H8K64U转DIP40转接板,你的开发机就很强大了!USB功能也有了。德飞莱开发机更方便些,将DIP的40个引脚全部以针脚引出,便于CPU升级。其它的开发机没有这样做!

网友E:
你是要买烧录/仿真器还是要买开发板?为什么问这么奇怪的问题,问一个开发板能不能烧录另一个型号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功能不同吧,STC15W408AS也没有40脚的

打算上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弄一个转接板,应该可以

谢谢。我就是这个意思,做一个转接板,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15W408AS  连接 好串口,电源,4个脚,下载、断电、稍等、通电, 就能下载了 ...

多谢,先去做个转接板,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uart引出可以烧录,但不能插在板上烧,引脚定义不一样。

回头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或买一个STC8H8K64U转DIP40转接板,你的开发机就很强大了!USB功能也有了。德飞莱开发机更方便些,将 ...

去立创薅一个转接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要买烧录/仿真器还是要买开发板?为什么问这么奇怪的问题,问一个开发板能不能烧录另一个型号的单片机 ...

小白,学习中,欢迎指导。

网友F:
既然要用STC单片机,建议到STC官网去注册而后找免费赠送实验板、试验箱的帖子就能得到免费的东西来玩了,不为项目应用只为学习单片机应用、编程的话不花钱又有技术支持的不香吗。

网友:
申请个免费擎天柱,ai8051的貌似兼容这个片子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要用STC单片机,建议到STC官网去注册而后找免费赠送实验板、试验箱的帖子就能得到免费的东西来玩了,不 ...

还能这种操作?谢谢提醒。

网友G:
你是有钱闲的了。去stc官网论坛人家免费包邮给你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有钱闲的了。去stc官网论坛人家免费包邮给你寄开发板

不懂啊,小白刚开始接触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