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手持压面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25-02-17):
朋友一台小熊手持压面机j进水后,故障现象为不充电,闪红灯。经查是芯片q2,保险电阻r1,mos管q7,q9损坏,换新后修复,元件位置如图。

楼主:
q2型号8205a,r1为10欧电阻,q7型号50p0k,q9型号30n03k.

网友A:
还以为是手动压面机,小熊的电动产品挺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手动压面机,小熊的电动产品挺多。

还有小熊煮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小熊煮蛋器

小熊系列产品真不少,有的可能是贴牌产品。

网友:
还是老师傅厉害,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