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浩锐60V20AH电动车充电器拆解,无输出

楼主(2025-02-17):
新年第一帖,捡到的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外观还不错,看起来不是原配,淘宝上大概30多元。
一直没插电测试,基本这种丢弃的都是坏的。
周末有空拆开了,大家一起看看。

▼看到这种封面的就基本知道不是原配,插头和电线的材质还算可以,不是很硬

▼输出插头,品字头的最上面那个脚是空的,里面没有插针

▼两个三脚螺丝,很松;加之外壳材质大概率是回收料(毛边毛刺很多),所以周围的卡扣形同虚设,轻轻一撬就开了

▼PCB正反面+一些关键器件的特写

▼看到内部基本没有肉眼可见的烧坏,就大胆插电了,6灯全亮

▼合盖,测量,没有输出,风扇也不转。
   按说这种铅酸的不会检测带载与否再决定输出?也不是新国标的插头,那个第三脚是空的。

结论:该有的都有,可惜没输出,也没看到肉眼可见的损坏点,没啥用处,先丢一边吧。

网友A:
现在的充电器有的设计就是这样,不接电瓶触发就是没输出

网友B:
插电瓶上试试有没有输出,

网友:
竟然还是奔驰哥代言的,好像早几年移民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

二○二五年二月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充电器有的设计就是这样,不接电瓶触发就是没输出

按说这个23年9月产的,那时新国标已经开始实施了,但这个插头也不是新国标的样式。
所以大概率也没按照新国标内置电瓶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电瓶上试试有没有输出,

我没有铅酸电瓶的电动车,都是锂电的。

网友:
低压侧有两只带散热片的管子,一只是肖特基整流管,一只应该是可控硅或场效应管,负责电瓶检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铅酸电瓶的电动车,都是锂电的。

直接测次级输出端大电容两个脚上的电压就可以了,输出端有BT151,不接电池没电压

网友:
最近这些年的充电器都有不接电瓶不输出的功能。
我都看见双向二极管了。你可以往前测量滤波电容两脚的电压,就知道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亮灯一般是好的,这种杂牌充电器输入输出线倒是更容易坏。
量一下次级大电容上的电压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说这个23年9月产的,那时新国标已经开始实施了,但这个插头也不是新国标的样式。
所以大概率也没按照新 ...

我碰到很多充电器了,不外接电瓶就是没输出,一般都是在输出部分加了可控硅BT151,没有不接电瓶可控硅不导通,就没电压输出,但是可控硅的输入端是有电压的。还有一种设计更厉害的,没电瓶整个开关电源都不工作,电源驱动芯片停震关闭输出,连指示灯都不会亮。这种充电器在反馈上有2个光电耦合器,有2个光耦的大概率都有这个功能。这个和新国标无关

网友:
欢喜哥辛苦了

网友:
我出邮费送给我,研究研究

网友:
看着不象坏了,输出端没反电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用来练手学习开关电源,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
按8楼的办法测测输出端大电容上的电压看看。

网友:
输出有可控硅,得有负载才有电

网友:
这个标60V-72V难道还是电压自适应?

网友:
用来练手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