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自动空调室外温度传感器安装位置疑惑

楼主(2025-02-17):
最近在修自动空调温度传感器时,发现好多车型的室外温度传感器都是安装在前保险杠栅格,水箱前面或边上(德系,日系,大部分国产),另外有的车子是在左/右反光镜下面(法系车多)。
安装在前保险杠那里的会不会受到水箱温度的影响呢(个人瞎想,实际汽车工程师肯定做过评估,勿骂)?高速行驶时,前迎风没问题,慢速或堵车时,会有影响吧。

网友A:
堵车时只要开空调,风扇是必须要转的,这时气流还是有的。
当然,此时受地面热辐射、周围车热气、水箱热辐射的影响多半也是有一点的,但不大。
可以看到车外温度的显示,堵车时波动也就1-2度。我的说明书上也说明了这点。

网友B:
都是吸气,哪有吹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车时只要开空调,风扇是必须要转的,这时气流还是有的。
当然,此时受地面热辐射、周围车热气、水箱热辐 ...

对的,对的,我正是看到温度的变化,正好又换传感器才有此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吸气,哪有吹气的。!

惭愧!是吸气,我一直误认为是吹向水箱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惭愧!是吸气,我一直误认为是吹向水箱的。

哈哈,想想就知道啦,车前进,再向前吹,立马少个几十马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想想就知道啦,车前进,再向前吹,立马少个几十马力

再次惭愧,脑子没转过弯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堵车时只要开空调,风扇是必须要转的,这时气流还是有的。
当然,此时受地面热辐射、周围车热气、水箱热辐 ...

这玩意好像对内没啥影响吧,无非看室外温度不准...

二○二五年二月十七日

网友:
室外温度无非就是个参考。放发动机舱里,不受淋雨影响。

网友:
我的那个温度传感器也是在这里安装的,比较奇怪的是,那个温度传感器对温度下降反应比较正常,但是温度大幅度上升变化有问题,比如夏天外面38度的时候,从20度左右的车库里开出来,温度就不会变化了,要好几个小时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好像对内没啥影响吧,无非看室外温度不准...

也不能说只是为了看室外温度。
自动空调靠室内温度传感器,室外温度传感器,阳光温度传感器工作。
比如有些车子室外温度传感器霈坏了,三伏天的显示外温-40度,这时自动空调压缩机都不工作。

网友:
迎着风的,受发动机辐射影响可以忽略。停车也有风扇吸风,等于还是迎着风

网友:
我的在仪表台.还行.但是也是作为参考.天气骤变的时候,不准

网友:
谢谢分享,探讨帖
有影响,但估计可以忽略

网友:
我以前也是以为是吹气的,后来开空调时发现是吸气,吹向发动机的

网友:
车头装的散热器有除给发动机散热外,还有给空调散热、给涡轮散热、给变速器散热等等许多部件原理方式也不容易都被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