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安全隐患-2017年深圳湘奥照明20W平板灯吊顶

楼主(2025-02-17):
家用电器都是有使用寿命的,电锅电炉不用说,灯也要注意。
这个是2017年厨房装的铝扣板吊顶灯,300mm*300mm,20W没有虚标,
确实很亮,一共买了好几家,这个是最亮的。

一直稳定服役到现在,亮度有点下降了,俗称光衰,拆下来准备换掉。
不拆不知道,拆下来发现灯条都松脱了,外壳也有酥脆裂开的迹象。

面板光罩粗看起来没问题,一丢丢变形鼓包

拿起来仔细一看,也是酥脆掉渣了,完全没有弹性了

靠近驱动的地方外壳已经裂开了

灯条挺密集的,10条,2并5串,一共100颗灯珠,每颗0.2W,难怪这么亮,
但是散热就顶不住了

瘦小的驱动,裹着黑色热缩管,闷在里面散热也不行

外壳轻轻用力掰成碎渣渣

旧灯丢进垃圾桶,还好及时换掉了,
不然继续发热,哪天塑料起火了咋办,妥妥的消除安全隐患。
赶紧下单买两个新灯看看,都是旗舰店买的,一个是佛山照明,一个是小厂,价格差很多。

佛山照明包装比较正规,有泡沫减震,塑封袋密封,里面有使用说明书和能效标识。
小厂没有泡沫减震,整机用热缩膜封住,没有合格证和能效标识。

这个是店里最便宜的一款了,用3块钱天猫红包,灯壳是塑料的,边框也是塑料的,原来的旧灯边框是铝合金焊接的

这个是淘宝签到频道搜到的,排名靠前,价格很低,亮度也还行,边框是塑料的,
但是外壳是铁皮,散热可能比佛山照明还强一点,
边框注塑比较厚,估计是材质不行,太薄了容易断,安装的时候比较费劲,
要先把两边的铝扣板拆掉,用小刀撬开龙骨吊着的卡子,把这个灯框塞进去,最后再安装两边的铝扣板。
都说一分钱一分货,什么劣币驱逐良币,我看都是商家套路,贵的也不一定好,便宜肯定有便宜的理由。
先用一段时间看看,毕竟上一个灯用了7年多,也是劳苦功高了,定期更换就行。

周末天气非常好,公园的梅花要开了

黄色小花都过了最盛的时期

网友A:
楼主应该是江浙沪吧,黄色的是腊梅,很香的,现在已经开过了

网友B:
现在这样面积大的灯,好的底板都是铁的,不会老化,散热还好

网友C:
大品牌的电器,包装就是要好些,一般质量都不错,有活动价就值得购买。小牌子的电器包装虽然较差,但是淘到性价比高质量还行的是首选。

网友D:
为了生存,厂家也是费尽心力了,用不坏,你也不会更新,厂家就挣不到钱了。

网友:
便宜货,及时换就行...

二○二五年二月十七日

网友E:
原来那个灯成了酥饼了,LED散热不好光衰很快的,维尼老板这个坚持这么多年已经相当够意思了

网友:
花花草草自然光

网友:
山货横行,一分价钱一分质量。整个外壳都粉了,这真的有安全隐患啊。

网友:
外壳都是塑料的,还是自己产生的光照老化

网友:
撑得七八年,算是长寿型了

网友:
这种灯具的塑料外壳,貌似是PP材质的,使用一定时间后,就会变酥。

网友:
7年了还在服役,估计厂家也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江浙沪吧,黄色的是腊梅,很香的,现在已经开过了

腊梅哈哈,难怪花瓣跟蜡烛雕刻似的

网友:
楼主英明及时排除隐患,不然那天掉下来也不好,最好买铁壳好些、散热、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样面积大的灯,好的底板都是铁的,不会老化,散热还好

确实应该做成一体的金属板,整体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品牌的电器,包装就是要好些,一般质量都不错,有活动价就值得购买。小牌子的电器包装虽然较差,但是淘到 ...

品牌货最怕买到假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生存,厂家也是费尽心力了,用不坏,你也不会更新,厂家就挣不到钱了。 ...

100颗灯珠的那个旧灯好像也是十来块钱,厂家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那个灯成了酥饼了,LED散热不好光衰很快的,维尼老板这个坚持这么多年已经相当够意思了 ...

厨房平时也没觉得不够亮,哈哈,换完觉得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