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打理一台简易测向机——R3500D

楼主(2025-02-17):
想带小孙子玩玩无线电测向,闲鱼买了一台R3500D。

R3500D是PJ80的改进型,是专为无线电测向初学者设计的80米波段简易测向机。
在网上只找到了PJ80的资料,电路原理跟收音机差不多。

打开看一下,应该是新手组装的,板上有许多的焊点没焊好。

首先测绘电路,分析元件有无装错的,并对焊点补焊,特别是连在铺铜的焊点和电位器的焊点。
没有专门画电路图,只在PJ80电路图上改一改。

PJ80功放用的是LM386,R3500D将功放换成TDA2822。除此之外,R3500D还增加了通电指示电路和充当接口。R3500D里的电位器换成密封式的。
补焊后,感觉舒服了些。

接下来进行通电测试。
电路检查无误后,接上耳机,加电6V,发现耳机里有不规律的克拉克拉声,断开电容C7,故障依旧,确定是低放电路故障,换TDA2822无效,换9014故障排除。
闲鱼上的东西,不明确说明是好的,大多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购买要谨慎。

信号源输出3.55MHz信号,输出线靠近接收机,转动选台电位器时,耳机里有高低不同的音频叫声,判断电路正常。
微调半可变电容CT及高频变压器B1,使声音最大。信号源分别输出3.5MHz和3.6MHz信号,检查接收是否正常,必要时调节高频振荡变压器B2。至此调试完成。

最后又更改稳压电路,方便使用锂电池。
功放换为TDA2822后,低压适应性能增强,可以使用锂电池供电,但发现电压从6V降到3.5V时,稳压管D3两端的电压变化较大,导致音调改变,需要重新调节,考虑用低压差稳压IC替换。做法是,去掉限流电阻R11,稳压管D3,电容C9换为10微法,使用三端低压差HT7533  替换后,电源电压从6V降到3.5V时,稳压输出3.3V几乎不变,声音也没有变化。

一时半会还玩不起来,闲鱼上标价60的信号源,实际要价是700,太贵了。

网友A:
这个有点不懂。

网友B:
楼主高手,无线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不懂。

小众的东西,玩的人极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手,无线电

这里很多专业人士,咱业余,小时候玩过收音机。

网友:
我就知道曹冲秤向,不知道测向

网友C:
这个机器可以定位无线电发射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可以定位无线电发射源吗?

只对3.5至3.6兆赫兹有效,玩具级别的。

网友D:
主要是信号源太贵,2米的是不是便宜点?

网友:
以为现在只存在书上,还有产品啊

网友E:
小学生里此项运动开展的多。各类培训班也多。

网友:
抗战剧里,搜寻电台的玩意儿与这个的原理估计差不多。

网友:
很深奥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信号源太贵,2米的是不是便宜点?

价高是因为产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学生里此项运动开展的多。各类培训班也多。

正是。先备着,说不定能用到。

网友:
无线电高手

网友F:
无线电测向这项运动的终极目的是,寻找正在发射的电台?还是通过公共广播电台定位自已,而不致于迷路?

网友G:
无线电测向,很神密的一项活动,这电路在那个杂志上见过,记不起来了,证忆力严重衰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线电测向这项运动的终极目的是,寻找正在发射的电台?还是通过公共广播电台定位自已,而不致于迷路? ...

找藏起来的电台,我只是想带小孙子玩玩,没啥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线电测向,很神密的一项活动,这电路在那个杂志上见过,记不起来了,证忆力严重衰退。 ...

记忆力越来越差,反应也慢,身体还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岁数大了,只能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