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晒一晒我的牧田系接口电动工具

楼主(2025-02-17):
为了有效利用牧田口工具电池,一直在搜集牧田口的电动工具,以下是我改装的,包括转接座转接的,还有原生接口的部分工具工作灯喷漆枪吸尘器热熔胶枪往复锯鼓风机洗车机抽水泵抽水泵原本是12v的,改装成20v用,发现没问题,不发热,扬程在6米左右。电钻重型往复锯电批电动扳手电动修枝剪电锤大个的电动扳手锂电角磨机绿篱机打草机割草用的绿篱机
锂电充气泵等等,这是我自己做的,八路易微联模块,远程充电。由两个充电器供电,一个供四路,三个易微联模块进行远程控制,第一个220v易微联模块,用于控制220v电压通断,二至三个易微联模块是24v电压,由单独的24v电源模块为两个易微联模块供电,两个锂电充电器通过继电器充电。每周轮番进行补电然后自己关闭。同时可以两路充电。解决了电池放坏了的难题,未完待续

网友A:
是不是物美价廉的产品

网友:
我最近也买了不少锂电工具,发现还是大艺接口的工具多些,手头买的电板手,电锤,角磨机,电动螺丝刀,都是大艺接口,只有一个吹风机和小链锯是牧田接口

网友:
买了德力西的手电钻,还不错。

网友:
我也有牧田系接口的角磨机、吹风机、冲击钻、电链锯、小磨刀机、自制小水泵

网友:
好像科麦斯出了款公用机头的锂电工具套装,钻、锤、磨、洗、剪、吹等好像有15个工作头。。。
价格也不贵,1500以内。

网友:
这简直登峰造极了,这么多改造接口的。

网友:
完了,我买的是稀缺品种大有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物美价廉的产品

有几个也不便宜啊,比如那个大个的往复锯,还有那个电扳手

网友:
最后那个气泵看着还可以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大艺接口的工具多

网友:
之前把绿篱机水枪大吹风机电链锯等改了大艺口,自入手了一把威克士331后又组了两块威克士,后来一把大电锯又改了牧田口40v,发现现在手头的电池好像又不能统一了,乱七八糟的,充电器也一大堆了。

网友:
我的也是牧田口,四五种工具,你这比我多太多了

网友:
哇塞。大佬还是你大佬

网友:
妥妥的工具控吧

网友B:
公版机器随便造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版机器随便造不心疼

其实也挺好用的,都是无刷的多

网友C:
应该上太阳能充电系统,锂电抽水泵扬程不错,流量怎么样?准备搞一个浇地,小地块30平方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上太阳能充电系统,锂电抽水泵扬程不错,流量怎么样?准备搞一个浇地,小地块30平方左右 ...

锂电泵流量不是太大,如果浇地,建议买电动车带的那种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