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2个TP-LINK的企业路由器,TL-R478和TL-R478+!!!

楼主(2025-02-17):
办公室搬迁翻出来的,吃灰很久了,拆开看看。
TP-LINK的TL-R478和TL-R478+
拿着挺重的,外壳厚实,看下面的图就知道,外壳厚重,板子很小。

先看TL-R478,用的开关电源模块,输出3.3V 1.2A

这是网页后台,带上网管理功能,能限制网页和软件的联网功能。

再看TL-R478+,这款比上面那个还重,拆开一看原来用的还是EI电源变压器,输出9V 1.1A

这是网页后台,这款就没有上网管理功能,多了一个双WAN。

板子的芯片没去仔细查,都是10多年前的产品,只能说够用,板子芯片上也没有散热片,这种的应该都是上机架的,有专用的散热风扇。

End!!!

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还请点击下方的《打赏》、《点赞》和《收藏》,也欢迎大家回帖讨论,我们下期再见!

网友:
单位上同品牌的不工作了,拆开看了看基本上没法修

网友:
+的更老,不过这俩好像都能刷OP/DD...

二○二五年二月十七日

网友:
单位机房里也淘汰过同样的路由器。

网友:
这是带管理功能的路由器,功能强大,可以限制指定端口传送数据

网友:
都是过时的产品了,就是固件做的好一定,硬件配置简直惨不忍睹。

网友:
好像也有台,电源插头是梅花孔的,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了~

网友:
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的

网友:
企业级设备做工不错

网友A:
英特尔芯片组的好

网友:
做工不错
不过是不是过时了?

网友:
淘汰啦  性能堪忧

网友:
谢谢分享~企业的里面也是差不多

网友B:
内置12V模块电源,然后外壳换成金属的,就是企业版了?!?!?!

网友:
谢谢分享了,都已经是上古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置12V模块电源,然后外壳换成金属的,就是企业版了?!?!?!

哈哈哈,好上机架,直接220V供电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特尔芯片组的好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CPU用在路由器上,查了一下主频是266MHz的

网友:
TP-LINK的网络设备做工还可以

网友:
看我六年前一佰大洋二手的,V3.0不支持IPv6

网友:
价格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