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尝试虎牌电饭煲厚膜电路HA1907A修复(打磨)

楼主(2025-02-17):
虎牌电源110V插错220V烧坏,焊盘击穿,压敏电阻损坏,没有20V输出,应该是电源管理模块损坏,但要凿开厚膜电路HA1907看起来非常困难,电路板薄封胶坚硬,试用电摩等工具如下图,操作还算容易,现已露出IC 管脚金属焊点,经测量12347脚已击穿短路,为了安全起见,不再拆反面,打算割断管脚跳线焊接调换的芯片一试。l另,在拆卸的过程中要注意的是:在阳光下操作,用电摩打磨(尖针锥形头),露出亮点即停,再手工雕凿以免电路板有损修复失败,模块的正面丝印打磨要谨慎,以免印字被打磨掉(因为此类模块的管理芯片有很多,不能同型号调换终究是麻烦的),要用小刀(手术刀)轻刮,表面有白色粉末会看不清印字,可以用湿巾纸擦一下。综上,特与朋友们交流。

另以期修好过一台,击穿整流管,1GB, 焊盘击穿,压敏电阻损坏,电源管理ic等。这次碰到点是厚膜电路晕了。

楼主:
直接四脚整排上锡,成功取下IC 芯片。

网友:
这个也叫集成电路吧,小规模大元件集成电路。

网友:
这得花多少工夫啊。。。。。。

网友:
这种集成度很低啊

网友A:
厚膜电路也能打磨修复成功?直接换一块不更省心省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厚膜电路也能打磨修复成功?直接换一块不更省心省事吗?

小日子制造,也许是买不到配件,也许是配件价格太高。

网友:
很久没看到这么玩的了,好玩。

网友:
不是几十年前的功放、电视机爱用这玩意吗?

怎么现在小日子还抱着不放啊

网友:
楼主厉害,我年轻时修进口crt电视机这么干过

楼主:
朋友的电饭煲基本九九新,弃之可惜,偶尔拿出来用一下,无奈中招。此贴只是抛砖引玉,一种拆机的乐趣有体验,兴许朋友们以后能用上,当然不只限于这种模块。拆用树脂浇筑的模块以前从未尝试过,源于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6028-1-1.html 的启发,但他使用的工具并不理想无法借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恰好手中的工具应有尽有,逐一尝试最终确立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实用工具供朋友们参考。
多谢朋友们跟帖鼓励与交流。

网友:
过去夏普CRT电视电源厚膜开颅修过!

网友:
还能这么操作,厉害!

网友:
以前crt电视电源很多这种电路,

网友:
辛苦了。除了IC,其他也有坏吧?

网友:
这种封胶确实很硬

网友:
复合芯片啊

网友:
你就没想过试试热风枪边吹边用镊子挑?  大部分环氧树脂都可以加热后变脆/变软(佳明的声纳探头的不行)

网友:
这黑胶老废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