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儿童手表最后还是得换件解决之360儿童定位手表

楼主(2025-02-17):
儿童手表最后还是得换件解决之360儿童定位手表

之前因为屏幕不灵敏,电池被孩子扯断了,所以一直闲置不用(朋友的),还挂在论坛卖了一段时间。
这次闲时,给电池充下电,放久了都亏电了。

开始只是飞了两根线,结果儿童手表必须接4线,还有两根是检测线,才能正常使用。

辣眼睛的飞满4根

装好了充电。

终于开机能用了

但可惜的是屏幕能亮,但是不灵敏。

斥巨资买了套件,屏幕,粉色表壳表带,还有电池和充电线,咸鱼淘的9新件。

换之前确保主板能用,再开次机。

电池卖家不确定是哪个型号,给了两个。

新件内配件也基本齐全

换好后充电开机

需要补个电。

旧件就没用了

后面哄骗了半天,女儿才肯将杂牌手表换成360的。。

网友:
手表式电话,水深

网友A:
改天回办公室把我的佳明GPS表也拆拆,外壳的塑胶与亲肤材料一塌糊涂了,而且还是mini USB的充电线+底座才能冲

网友:
这个小手表维修是个精细活吧,楼主折腾高手。

网友:
确定屏幕坏了呗

网友:
360的用着还行,主要还是性价比,我家用俩了,第一个表链连接的地方断了,在小区定位没有网,后来买了第二个,也没网,找360论坛售后,原来是他们自己的系统有问题,自从找完售后,再也没有出现无网络问题。但是后期的都没有远程拍照功能,还有远程聆听的功能,可能怕被当窃听器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天回办公室把我的佳明GPS表也拆拆,外壳的塑胶与亲肤材料一塌糊涂了,而且还是mini USB的充电线+底座才能 ...

塑胶发黏可以用酒精擦拭,我一般是找块儿湿巾,也就是无纺布,增加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胶发黏可以用酒精擦拭,我一般是找块儿湿巾,也就是无纺布,增加摩擦 ...

那种仿人类手感的不好清理,用刀片直接刮吧,回头打磨一下。

网友:
体积大点,修复起来就更容易了,满眼都是电线

网友:
给孩子买个苹果的吧,不差这点钱

网友:
哈哈 ,更好监管女儿的位置,,小小孩就可能跟着男孩回家吗

网友:
需要眼睛列害

网友:
360手表还不错 用了4年 就换了个后盖

网友:
斥巨资买了套件,还是花钱了。

网友C:
一直口水楼主的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口水楼主的可调电源

前几天测试转向灯蜂鸣器的时候表头挂了,烧了一个电阻,换了一个还是烧,单片机应该没坏,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元件挂了,回头有空了一个个排除。

网友:
结果非常好

网友:
电池还挺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测试转向灯蜂鸣器的时候表头挂了,烧了一个电阻,换了一个还是烧,单片机应该没坏,现在不知道是什 ...

好像新表头买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新表头买小了

DIY没搞好,孔打大了,索性就弄成通风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