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龙亨充电器

楼主(2025-02-17):
一台48V12AH的龙亨充电器进水插电烧坏了,经捡查,整流桥,3.15保险,场效应管5N60,R6B,R6C,R60,小板上的220贴片电阻,6脚芯片LH40A,都烧坏了,R60,R60B,R60C,用2W0.33欧电阻更换,场效应管用k2640更换,LH40A用LD7535更换,试一下,充电器正常了。

网友:
长期运行怎么样。这烧得一塌糊涂吧

网友:
注意安全,烧的配件比电压波动到380V的电脑电源多点

网友:
这进水损坏的原件可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