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鑫圆电子香薰炉

楼主(2025-02-17):
反馈说开电不加热(指示灯亮),到了我这通电试机好几次都正常。怪了
温度调控电路

刚开机最大最小加热功率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东西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东西拆解了

B站上有个,比这个多了时控,刚开始也以为底部是螺丝固定,谁知道直接是胶粘的玻纤板

网友:
控温电路一取,直接最大功率运行

网友:
检测一下调温开关,代换同样的试试。

网友:
有可能接触不好

楼主:
喷点wd40,能用多久算多久

网友:
这和电蚊香不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
好歹还有个温度控制,

网友:
比电蚊香多了个控制器

网友:
用可控硅调压控制器控制发热功率。

网友:
电路够简单的

网友:
用可控硅做调压电路

网友:
还带了个控制器,挺不错的

网友:
些,她家墙扦不行,你晚上去修呗

网友:
直接PTC恒温加热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