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发射塔哪里去了?——DTMB天线不知对准哪个方向

楼主(2025-02-17):
偶然看到俺小县城有DTMB地面波参数,

接上多年前的拉杆天线,信号时断时续应该是接收的信号太弱,
但是不应该啊,俺家离电视台只有几百米耶,
考虑是不是楼房遮挡的原因,那咱做一个八木天线吧,
结果对准电视台方向反而接收是最差的,算了不看了吧。
........
.......
某天到楼顶晾晒被褥,完事儿看看风景吧——原先高耸于电视台楼顶的发射塔没有了
目力所及再也找不到发射塔,但有很多我以为是通信天线之类的玩意儿
再看DTMB,还是有节目的,不仅有本县电视台,还能看到隔了两个县的另外县电视台节目
但都是一卡一卡的不流畅。
俺就纳了闷了——
这节目信号是怎么发射传送的啊?我该把天线怎么安装才能不卡顿?
(网上搜了很久没有找到答案,想直接去电视台问又怕人家误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A:
电视台都倒闭了,发射塔在废品站里

网友B:
天线架高点应该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台都倒闭了,发射塔在废品站里

没有倒闭,红火着呢。

网友C:
看来又是一个被抖音洗脑了的人

网友:
我这里只要用30厘米长的电线插入电视天线孔即可收到20多个台,且江苏卫视是高清的,对,就是非诚勿扰那个台。

还有一些个广播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又是一个被抖音洗脑了的人

跟抖音扯不上关系啊,
只是IPTV看不到地方电视台节目,
而DTMB可以看到。
同时还有所谓“好奇害死猫”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倒闭,红火着呢。

那就是借给李天王了,因为哪吒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架高点应该会好点

楼房不好整,只能钉在窗户旁的外墙上

网友D:
x宝去搜索:对面波天线,买个天线放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x宝去搜索:对面波天线,买个天线放室外

我认为自制的天线接收效果要比X宝上买的来得好不是一点点。
但前提是要对准电磁波传来的方向

网友:
经常路过电视发射塔,所以知道位置,十几年前接收过,用75Ω的线,接上头子插好,露出几十公分芯线,能收到附近区县的地面波。都是重复的,央视几个,省卫视,市台,区县台,没意思

网友:
地面波有方向性,但只要靠近室外信号相对好些。至于哪个方向需要不断去试。但是信号强并非发射基站位置方向有可能你收到的是反射的信号。

网友:
地面波有方向性

网友:
江苏各地的DTMB总体还是可以的,信号也还算稳定。
地面波是有方向的,并且发射时还区分横波、纵波、45度等,根据常看台的喜好得把天线调到合适方向和倾斜角度可以获得最强的接收信号。

网友:
我原来用自制“菱形天线”可以,后来买了某宝的地面波专用天线,因为带有放大器,效果更好。收的节目多少跟各地方发射的信号有关,强调下,地面波有方向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来又是一个被抖音洗脑了的人

看样子你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你没用过。

不是没用过,而是不屑一用,能收到几个台?而且就算能收到的这几个台除了洗脑还有什么真能量之外,就没其它了

网友F:
不用管它,对哪个方向最强,哪个位置就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管它,对哪个方向最强,哪个位置就最好

问题是,
现在接收数字信号真的不方便试出最强的位置
(可能是我太菜不知道正确的方法
以前接收模拟信号的时候,天线一动屏幕上立马就看出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