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电饭煲改造

楼主(2025-02-17):
二十多年的老电饭锅,以前给父母亲用,后来升级了电压力锅,因为他们清理的不干净,拿回来放在单位用。
清理不干净是因为这个锅盖子不好清理,盖子的硅胶条下边及排气口,设计的不合理。1、我把排气口外面括大到一个口径,便于清洁,一般情况不上那个小盖子;2、网上购买一个调节功率的模块,串联在插板的开关上,按下时模块不起作用,开关打开时串联在电路中,并用功率计做了一个标定,模块电位器最小时,功率是20%,100w左右,分别标注了30%、50%。
3煮粥时,加一点食用油,可以减少溢出来的。
有个问题,功率计接上这个,发热比较严重,可以使功率计屏幕一端发黑,大神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双向控硅调节的可控硅温升可以到80度左右(与导通角有关),我有一近四十年三角电压力锅,机械控制有时间也改改。机械保温定时器坏、指示灯坏,

网友B:
可把散热片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控硅调节的可控硅温升可以到80度左右(与导通角有关),我有一近四十年三角电压力锅,机械控制有时间也 ...

20%时,室温20度,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把散热片加大

去年改的,使用了挺长的时间了,,

网友:
电饭锅这么大地方,温控器不能放到里边去吗?

网友:
使用双向控硅的调温器就是容易发热发烫,只要注意防烫和长时间使用就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
看上去不是很安全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