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19寸惠普显示黑屏

楼主(2025-02-17):
昨天桌上的惠普显示器突然黑屏,指示灯绿色没转橙色跳动(无信号待机),旁边的显示器正常

确定是显示器出问题了,拿电筒一照是背光问题

(再按开关电源键,马上亮屏正常,第一次黑屏后又能正常使用到晚上结束都没黑过,第二天开始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修理期间最后成了开机只亮1秒就黑),

打开外壳,看里面没有外观有问题的零件,
心想一般是背光供电出问题了( 管子、电容、高压变压器、灯管等),变压器很少出问题,
在电路上用二极档测了D504、D507、D501,这三个都是A7W86,只有D501  be正向压降是1.2V而其它二个都是0.65V(没电路图)
新想可以搞定,于是翻出所有料板总于找到个A7W94,心想差不多。换上后还是如此。

虽然是外牌质量要好些,但毕竟用了15年以上,灯管问题也正常。

灯管是表子无法搞定的,冷阴极灯管灯丝都没有,

这机是有4根灯管,不可能同时坏,那分别通电不就搞定好坏吗?

结果这机必须4根都接上才能亮,
找到一根机旧灯管也是19寸的,于是通过分别替换确定一根坏了(在屏外试了很久)
换了灯管装好试机还是老样子。那还是电路有问题(心想换进去前,灯管在屏外反复多次和几个小时工作都是正常)

再查电路正常。

那15年的灯管(我第一次接触灯管,这么老的或许会有怪现象)

这机本来就是同学小孩淘汰我拣来的。早该买新的,买个24寸的飞利浦也只有500多元

但与在用的其它二台高度差的大,那三台都买24寸的爽,可地方有点小。

穷命的我不死心,再打开找找。最后又用换下的灯管去试试感觉另外一组灯管其中有一根坏了。

结果在分解这组等管时,是灯管根部断了(这地方外部有硅胶套,外面连接线有胶带固定,大概是出厂时就内伤了)

这电路4根灯管只要一根出问题,4根全黑,一根闪光就会4根同时闪。给没经验第一次修的我搞的不好判断。

又暂时不会买新显示器了

买油娘子水梳头

网友:
楼主三台显示器

这么爽啊

网友:
搞大显示器啊

网友:
竟然看TW新闻...

二○二五年二月十七日

网友A:
现在的显示器如果没有24寸,都看不习惯了

网友B:
有灯管电流平衡检测电路,某一灯管有问题也会保护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灯管电流平衡检测电路,某一灯管有问题也会保护黑屏。

是的

我第一修这个,也没电路图。

网友C:
看故障现象,我以为是电容老化容量降低的问题呢。19寸应该是4:3的显示器吧,现在不好找了。

网友B:
拆开了改LED灯条吧,节能亮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故障现象,我以为是电容老化容量降低的问题呢。19寸应该是4:3的显示器吧,现在不好找了。 ...

16:10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了改LED灯条吧,节能亮度高,

也想过,

看了几家好像亮度不能随意调节

能买到好的LED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显示器如果没有24寸,都看不习惯了

是的

现在一般都买24或27寸。

现在桌上是21、17、19,等坏了,买三台24寸的就爽了

网友:
这个修好了没!

楼主:
这根灯管焊接处断了,焊接速度要快。

留着下次如要用时再焊接试试

网友:
哦,想起来了,19寸普屏分辨率是1280×1024‌,比例为4:3。宽屏显示器分辨率是1440×900,比例为16:10。

当年刚刚流行宽屏显示器时,宽屏卖的很贵,我记得大概2800元左右,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又怀念普屏了。

网友:
故障问题还是找出来了,不错。有硅胶套着外观不容易发现

网友:
热缩管的暗伤最不好找。刚修的一台加湿器就是电位器一脚热缩管内断线,把管子和振荡片都换了也不启振,最后才发现是热缩管内断线了。

网友D:
楼主几个都小屏显示器,不太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几个都小屏显示器,不太好用吧

我最早是用笔记本,也没外屏

多年前开始折腾主板试机,才100元买个旧17寸维修用。

21、19寸都是后来拣来的

网友:
改LED灯条还能用几年,维修成本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