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人生第一次去加气

楼主(2025-02-17):
做了液化气那么多天功课,终于去加气实操拉

去了当地一个燃气公司的气站,当地注册正规的。
果不其然,跟家人和我说的那样,那个18年的瓶是不给加的。
咨询下
液化瓶没有租的,只能卖的。15kg液化气瓶,加满120块
问下年审事情,说本市是没机构能做年审,旧瓶都是拉去外市年审,年审是要55块的。
所以带不给加气的旧瓶去加气,操作下来就是两种方式
两种方法;
1.买新瓶包气210块。旧瓶30块收,卖不卖随你。
2.扛走气站现有年审回来的旧瓶,包气175块。你手上的旧瓶得留在气站,说是要送去年审(其实这个逻辑是年审吧,只是以瓶换瓶,你拿不到你原来旧瓶罢了)
说这两种方式没啥区别,瓶都能保证用4年。我是用第二种方法,我看下瓶得有效期到2028.12,算下来差二个月左右吧,不晓得到时候这班人认不认账。
其实就有点绕,反正不算新瓶价格,旧瓶折旧这些价格波动,算下来除了第一个新瓶外,循环用下去,就是相当55块左右租个能用4年得瓶吧。

网友:
本质上就是租气瓶,和桶装矿泉水差不多

网友:
还是租瓶吧,省事省心,个人干不过垄断机器的...

二○二五年二月十七日

网友A:
还是用电磁炉吧

网友B:
管道气热值相对稳定些,冬天用瓶装液化气的热水器水温升不起来(十年前没这情况)不是热水器问题、温升达不到间结说明供气热值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电磁炉吧

电磁炉最大是2200W,液化气最在是4800W,
功率不够,用别人的说的话:是炒菜不香、、、、鸟。

网友C:
我这里前天自己拉去气站加气是93元。14.5公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道气热值相对稳定些,冬天用瓶装液化气的热水器水温升不起来(十年前没这情况)不是热水器问题、温升达不 ...

热水器我是用电储水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前天自己拉去气站加气是93元。14.5公斤的。

有14.5kg的瓶嘛

网友:
瓶是15公斤的规格,但气站只给加14.5公斤的。

网友D:
建议尽早使用天然气。我家用天然气以后,燃气费用少了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水器我是用电储水那种

我们这里普遍用燃气的、即开即得不受时间(容量)限制,用管道天燃气快十年了,还有两钢瓶在放着都有半瓶气卖不缺这点钱。

网友:
貌似还是天然气便宜一些

网友E:
用这东西太贵了,尽量用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这东西太贵了,尽量用电。

个人干不过的,供电局马上换新电表,转速给你多转50%,燃气表也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干不过的,供电局马上换新电表,转速给你多转50%,燃气表也一样的

你那那么夸张,本地去年换的预付费电表,感觉没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尽早使用天然气。我家用天然气以后,燃气费用少了一半。。。。。

我这边没有铺设广告啊。即使要拉,要附近的人投票去跟燃气公司反应,然后对方认为可以才可以搞到我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东西太贵了,尽量用电。

家用电磁炉一般才2.2kw,火力和燃气差多拉,听说电磁炉还受热不均匀,无法取代燃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前天自己拉去气站加气是93元。14.5公斤的。

我这扛气瓶去代理店,换装有气的瓶回来,要125元,也是14.5公斤。

网友:
气瓶啥的,有国家强制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