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漫步者蓝牙耳机拆电池

楼主(2025-02-17):
电池有问题,拆开看型号准备更换

网友:
好像同款,音质还可以,就是电量不行了

网友:
这个感觉还不如软包的好换呢

网友:
专用小容量电池

网友:
这电池好厚啊,可以换一个大容量钢壳电池

网友:
还是 长柄那种 电池容量,会大一点

网友:
电池就这么一点点?

网友:
这个是无线充电么?

网友(2025-06-30):
这是1260电池,淘宝小黄鱼搜就行了

网友:
感谢分享,多学习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