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钳表 福仪 219 和 众仪 qs7 拆解 哪个好

楼主(2025-02-17):
众仪的毫安表,这是不是牛屎芯片?

网友:
二个半斤八两

网友:
右边那个。自动量程。

网友:
有一个不是牛屎芯片,是不是也没什么优势?

网友:
觉得福仪 219 稍好一点。

网友:
做前几天买的众仪的   原来是优利德的  丢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一般

网友:
看着差不多。。

网友:
福仪的不是牛屎,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