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投影灯泡用什么胶水粘接导线。

楼主(2025-02-17):
投影灯泡年久,灯泡出现老化。
表现为灯座金属脱落,底座是陶瓷的,原机用的白色的硬胶水,现在老化有点掉渣。

家里有这种704不知能不能用 毕竟这个灯泡属于高温产品。这种耐高温260度。

家里还有一种液态密封胶。这种说明书耐200度高温。

网友:
707硅橡胶应该更合适一些,耐温300°,

网友:
高温硅橡胶。

网友:
用704试一下看看

网友:
704应该可以,电饭煲类炊具发热盘桩头用过

网友:
也遇到过,这玩意是白水泥吧?
硅橡胶耐热有限,主要是强度太低,肯定是不行。还得考虑热胀冷缩小的材料

网友:
这温度很高。要耐高温胶水吧

网友:
用高温硅胶就可以

网友:
以前有人修过投影灯泡换灯芯,看坛内有无这样高手解答下

网友:
高温胶,但效果一般

网友:
这温度很高

网友:
还能这样玩啊

网友:
703
5吧,高温没问题

网友:
这种灯座很贵吗?长期高温的场合,还是尽量换原装零件吧

网友A:
这玩意常用的东西里也只能白水泥伺候了,估计也用不久,我原来还用过陶土,没啥用,过段时间就粉碎了。这灯泡温度贼高,好多年前曾经不小心被一个灯泡吃掉了指纹,当时在隔壁间的领导问我这边为啥有股烤肉串的味道,当年我的手指疼了好久,好长时间都没有指纹硅胶是承受不住那个温度的。根本不用管它,在这个裸露的线断掉之前灯芯绝对会坏掉的。

网友:
过来学习,看高手怎么弄。

网友:
用一种叫“灯泥”的东西,干了就像陶瓷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8161-1-1.html

网友:
用“灯泥”,TB上都有得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常用的东西里也只能白水泥伺候了,估计也用不久,我原来还用过陶土,没啥用,过段时间就粉碎了。这灯 ...

这么高的温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常用的东西里也只能白水泥伺候了,估计也用不久,我原来还用过陶土,没啥用,过段时间就粉碎了。这灯 ...

暂时用硅胶试试,不行只能换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