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直流小马达尾部含油轴承是不是不能加机油

楼主(2025-02-17):
我有两把12v锂电钻,用的不多,保养时在550小马达尾部含油轴承那里滴了一滴机油,去年一台碳刷处冒火,拆开发现碳刷没问题,换向器有油泥一样的东西,糊住了铜片之间的缝隙,清理打磨后就好了,今年另一把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我有个疑问,是不是直流小马达尾部含油轴承不能加机油啊?但是我只加了一滴,按说应该流不到换向器哪里的。各位坛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欢迎探讨。

网友:
这种含油的是不是免维护,不考虑维护性的

网友:
轴承里的润滑脂是半固态的吧...

二○二五年二月十七日

网友:
应该是旋转时飞溅到整流子表面影响导电而产生火花。一般加脂类油

网友:
可以加油,但是要脂类润滑油

网友A:
都是碳刷磨完的多,没见过几个是后轴承磨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碳刷磨完的多,没见过几个是后轴承磨完的

确实,虾牌电机碳刷都磨完了,打火了,也没见缺油。

网友:
换向器部位基本上就是干磨,坏了换新。

网友:
最好不加油,碳刷发热,油会高温变粘稠,粘到换向器的缝隙里,酒精清洗干净就可以使用。

楼主:
感谢大家发言,看来以后不能加油了。

网友:
我维修了很多手电钻,都是自己盲目加油润滑导致碳刷油泥冒烟,550/750这类电机尾座都是石墨尾座本省就耐磨和高温,正常使用是不需要加油润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