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福禄克Fluke 15B+万用表增加一键唤醒功能,已解决大电流问题

楼主(2025-02-17):
福禄克F15B+/17B+/18B+市场保有量极高,优点是皮实耐用,续航能力长,较为为明显的缺点是自动关机后无法通过按键唤醒。经楼主不断研究,在不大动手术的情况下,使用已有按键增加一键唤醒功能。分析主板布局和布线层分布关系,楼主使用的是黄色选择键作为唤醒复用按键,当然也可以用其它按键,改造方法一样。

具体操作详见参考示意图。

1、需把C18上端铜箔割开,注意切割深度,不要切割到其它层印制板线路;
2、贴片二极管和直插二极管采用共阴连接,贴片二极管阳极接割断铜箔上侧过孔,直插二极管阳极引线串保护管接到Q6 PMOS管的G极;

焊接完毕,清理助焊剂,防止漏电,造成电池慢放电。

万用表置于非“OFF”档,稳压电源串入高精度微安表(可用万用表微安档代替),给15B+供电,微安表显示未0微安,说明无漏电。
按黄色选择键,F15B+依次显示“POFF”、“LOFF”,自检后进入系统。
万用表空载电流在1mA以内,万用表改装完成。

补充内容 (2025-2-21 23:33):
之前是采用黄色选择按键作为唤醒按键。开机后休眠后,第一次可以唤醒,在唤醒的同时,也设置为了POFF和LOFF(关闭自动关机、关闭自动背光功能)

52楼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请教大神,复用到hold键上,飞线到哪里呢?

表已经安装回去了,不想拆开。
1、切断C19电容下测往左侧走靠近CR16丝印这段铜箔;
2、两二极管共阴极接C19电容下侧焊点,两二极管阳极分别接Q6的栅极和CR16下侧过孔。
3、飞线方法参考之前C18飞线接法。
注:建议显示面板一面拆开看看走线,以免切割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能自动关机吗?

能自动关机,看看原理图开关机逻辑就能理解了。
原机是拨盘S1旋转开关实现初始给Q6栅极提供初始拉低信号,上电自检后单片机87脚输出高电平,驱动Q5 NPN三极管,三极管CE饱和导通,拉低Q6栅极电压,Q6饱和导通,实现开机自锁功能,同时单片机计数器开始计数,当达到30分钟后,87脚输出低电平,Q5、Q6相继截止,万用表关机。
我分享的改造方法是利用原机功能开关实现唤醒功能,即人为该Q6提供一个下拉信号,让Q6导通。单片机上电后给87脚提供自锁信号。
这几天使用下来,均能正常工作。
要短时间检测唤醒功能,可以把拨盘拨到费OFF档,直接扣电池,然后再上电池,用唤醒键唤醒万用表,这种方法不用等待30分钟。
不会改装或改装失败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抖音上发布的视频讲解。

楼主:
这是最新改装方案。解决OFF档按唤醒键大电流问题。

这是最新改装方案。解决OFF档按唤醒键大电流问题。
改装完毕后实测空载电流为0μA,和上一版方案一致;
OFF档按唤醒键(HOLD)电流显示200多μA,松开按键电流消失;
自动关机后,非OFF所有档位均可唤醒。
这应该是国内首发改一键唤醒,解决大电流问题的帖子。
勘误后的17B+原理图已经分享在本楼,需要的坛友可以自行下载。
视频发在抖音上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厉害,可惜我没有这个表。你把不会修大佬的饭碗给抢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可惜我没有这个表。你把不会修大佬的饭碗给抢了嘛

私下都是好友,不存在砸碗一说。分享技术,推动行业发展。

网友C:
我是在Q的基极加了一个震动开关,休眠关机后,晃一下,就能开机。

网友D:
我手里的几块自动表,休眠后只要按功能切换键都可以退出休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Q的基极加了一个震动开关,休眠关机后,晃一下,就能开机。

那是栅极不是基极,怎震动开关不好用,有可能我买到劣质产品了。
用我上面方法,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的几块自动表,休眠后只要按功能切换键都可以退出休眠的。

带唤醒功能的表省去了改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带唤醒功能的表省去了改装。

没有15B+的表,这个表休眠后不能按“RANGE”按键唤醒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私下都是好友,不存在砸碗一说。分享技术,推动行业发展。

开玩笑的,分享经验一起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15B+的表,这个表休眠后不能按“RANGE”按键唤醒吗?

15B+/17B+/18B+都不具备任何按键唤醒功能,自己改装的话,可以用量程按键作为复用按键。不过你的考虑飞线长度。

网友E:
转一下转盘,这么不能接受吗?

楼主:
不嫌麻烦,不改也无妨。

网友:
谢谢分享,有块15B+,抽空研究研究。

网友F:
引用 楼主:
15B+/17B+/18B+都不具备任何按键唤醒功能,自己改装的话,可以用量程按键作为复用按键。不过你的考虑飞线 ...

手里的 fluke 101 也没有,估计 106 107 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里的 fluke 101 也没有,估计 106 107 也没有

传统ADC万用表,可以外挂单片机实现定时关机和一键唤醒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转一下转盘,这么不能接受吗?

这就是我讨厌转盘开关的原因,按键舒服

网友:
曾经想过应该有办法复用按键唤醒,感谢分享,我的是F17B+,先记着方法备用。

网友G:
终于有研究出来了就因为这个毛病,我弃用了这个表。

网友:
感谢分享改造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终于有研究出来了就因为这个毛病,我弃用了这个表。

15B+市场保有量高,二手价格便宜,玩玩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