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波轮洗衣机换离合器

楼主(2025-02-17):
拆掉了波轮下面的38mm螺母,但似乎无法分离中轴与内桶,用力摇晃也没啥松动的感觉。

离合器有四颗螺丝固定,拆掉这四颗螺丝,使劲砸中轴,好象还是没松动。
这东西只能大力出奇迹吗?或者是有什么技巧?
38mm螺母已经拆掉了,用力砸中轴,没有松动

固定离合器的四颗螺丝,不松开,用力晃桶,还是没松动。拆掉这四颗螺丝砸轴,依然没松动

排水的开口销已经取掉了,这是取掉前拍的

目测离合器已经没有其他固定了,但怎么都无法取下来
是我眼神不好还是力气太小?

折腾洗衣机真是个费劲的活儿,擦。。。

网友A:
里面很新的,也没漏水迹象,你换他干嘛

网友:
拆坏的几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很新的,也没漏水迹象,你换他干嘛

离合器坏了,20多年的洗衣机

网友B:
以旧换新吧,我去年也是之前的海尔双动力,噪音大,想洗桶。买了工具回来,就是拆不下。倒腾了几次都不行,最后干脆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旧换新吧,我去年也是之前的海尔双动力,噪音大,想洗桶。买了工具回来,就是拆不下。倒腾了几次都不行, ...

先折腾够,实在不行再换新

楼主:
果然还是大力出奇迹,拆下来了

作为服役20年的洗衣机离合器,这个外观算是崭新。换过两次抱簧,但都管不了太久,洗衣时的噪音巨大,要么打坏棘轮、要么打坏棘爪,可能是离合器内部有啥问题。有时间再拆开看看,可能是个行星减速器?

作案工具,力大飞砖,砸了十几下,旧离合器就掉了。话说,修理这类家电的事儿真麻烦。

换上新的离合器后,世界清净了。。。

网友:
这个作案工具真好,只是不好找。轴承下来了吗?

网友C:
第一次见里面的离合器~,要不离合器也拆开看看怎么离合的

网友:
换过一次离合器,还专门买了个套筒回来

网友:
n年前自己换过,买总成好像是150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里面的离合器~,要不离合器也拆开看看怎么离合的

这个所谓的离合器其实是个带离合功能的行星减速器,离合的成本可能只有整体成本的五分之一

网友:
我家洗衣机用了18年,去年因为离合坏被我放弃了

网友:
我有个老洗衣机也是,很想修好,因为很好用,但是没有配件了,最终放弃,还贴了几百进去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