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东芝KBG50/2230固态硬盘 + 硬盘盒,怎样??

楼主(2025-02-17):
打算买块2230固态硬盘,256G ,125左右。 2230硬盘盒56元。  共180元左右,体积比一个U盘大点。

楼主:
  1:有什么优缺点??

  2:能做PE 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有什么优缺点??

  2:能做PE 盘吗??

优点:速度快、体积小、跨平台通用
缺点:功耗大、发热大、很多平台可能带不动

能做PE盘,但是建议用MBR作为分区表,否则老电脑和绝大部分单片机、集成平台无法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点:速度快、体积小、跨平台通用
缺点:功耗大、发热大、很多平台可能带不动

当U盘用,拷手机照片可能启动不了?

网友B:
我还在使用淘汰下来的sata固态硬盘加硬盘盒呢,你都用m.2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U盘用,拷手机照片可能启动不了?

当U盘直插手机,有的手机可能不能用,我的米10可以,朋友的OPPO不能。正常U盘是可以的,估计是供不了那么大的电流,而且在我的米10插上去识别速度也会比普通U盘慢

网友:
我有个迷你主机用BG5温度挺高的,不知道配上2230会怎样

网友:
也不够方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U盘用,拷手机照片可能启动不了?

可能把手机DC-DC模块造坏了,毕竟这玩意动不动9W的功率,手机逆向充电都不一定能维持5V 1.5A稳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把手机DC-DC模块造坏了,毕竟这玩意动不动9W的功率,手机逆向充电都不一定能维持5V 1.5A稳定输出 ...

明白,不买了,省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把手机DC-DC模块造坏了,毕竟这玩意动不动9W的功率,手机逆向充电都不一定能维持5V 1.5A稳定输出 ...

2280的M.2固态硬盘,手机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使用淘汰下来的sata固态硬盘加硬盘盒呢,你都用m.2啦

这个地方,用M.2硬盘多的是

网友:
这玩意不适合otg连手机

网友:
咋就这么执着M2加硬盘盒呢,功耗大发热大体积大,搞个G2板型2320主控U盘不要太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2280的M.2固态硬盘,手机能用吗?

能用,但是不建议用,喜欢的话就用2246XT低容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把手机DC-DC模块造坏了,毕竟这玩意动不动9W的功率,手机逆向充电都不一定能维持5V 1.5A稳定输出 ...

还有这一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一说,学习了

移动硬盘方案,还是NVME盘做的移动硬盘,那铁定手机或者固态盘必死一个的

网友:
挺好的,我有两个2230转USB的移动硬盘,一个A口一个C口,平时还是A口的用得多。主要问题是容易发热,解决方法就是插上用完就拔下来,不等它热起来就用完了。

网友(2025-04-05):
USB接口速度可能受限